山地车如何拆补充液干涸的真空胎。

楼主(2023-02-19):
如题,朋友拿了一个山地车胎内补充液干涸的山地车真空胎,放完气,用力拉都拉不下来,胎边粘得死死的,万能的坛友,有什么办法拆了?谢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这还需要图?先弄清楚修补液的成分,再找对应的解胶剂,如果这个解胶剂会腐蚀轮胎,那就没得办法了。还有,热风枪加热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需要图?先弄清楚修补液的成分,再找对应的解胶剂,如果这个解胶剂会腐蚀轮胎,那就没得办法了。还有 ...

谢谢哥!不知道他的补充液,热风枪加热,我看看行,准备试试!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