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hk250-93fp 小1u电源

楼主(2023-02-19):
额定150w,20pin主板电源,4pin的cpu电源,2个大d,1个软驱,2个sata,还有2个3针风扇线(大d转的)。线材是20awg,镀锡铜线。

此处有烧黑。

一扒拉黑色热缩套掉渣了,过热

背面也变色了

估计是瓷片电容击穿,电阻二极管过载,直到瓷片电容彻底断路。估计是个保护电路之类,悬空后电源还能正常工作。为何设计这个电路,用这么粗的电阻,估计也知道那个电容容易击穿。

这铝板也太敦实了,有5mm厚。

主电容是120uf/450v,与150w额定功率正相当

输出电容高高低低的,最高最粗那个是2200uf16v。

上纹波
50%功率时12v峰峰值大概15mv

20%功率时峰峰值大概15mv,频率大概530khz
没啥变化

5v
20%功率峰峰大概60mv,50%功率大概80mv,这个过大了(也许和那个烧掉的电路有关?又或许工控机一直主要用5v,电容老化了)。

3v
不同功率没差别,找到大概110hz周期的大杂波,峰峰大概40mv(也许和那个烧掉的电路有关?),小杂波几mv,类似于本底噪音

网友:
用料还凑合吧?
但是没有固态,说真的花钱我肯定不买这种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布局很紧凑

网友:
100%二手水洗机,RCD己经快烧了(那个电阻就是RCD电路)

网友:
电源看着还不 错

网友A:
总体来说航嘉的产品还不错,做工用料也挺足

网友:
我买二手台湾牌子的,啥巨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来说航嘉的产品还不错,做工用料也挺足

正经一线厂家,即便没固态电容模组硅胶线,但可以指望用10年。
唯一让我不开心的就是那个烧黑的地方。要是不好使还能退,可这正常用,还得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
航嘉电源做工材质都差不多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应该差不到哪里。

楼主:
连着几次鲁大师,没问题。事实证明,集显用150w电源没问题。
唯一让我不爽的是关机后待机电流1.2w,我那台600w巨龙带着580独显的大主机关机才0.3w。也许和主板有关?我用益衡270w电源也是1.2w左右。
风扇太吵,虽然不像服务器电源那种飞机起飞的声音,但也是太吵,好像不是调速的,开机即全速。

网友B:
套热缩管的应该是个电阻,说没用过嘛~~~~~~不太可能

网友:
翻新电源,看图片肯定不是新货

网友C:
  二手 为什么不买 康舒 全汉 ?

网友:
牌子不虚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热缩管的应该是个电阻,说没用过嘛~~~~~~不太可能

40元包邮,我就是奔着二手去的。用没用过我不在意,其实没用过的可能受潮之类不一定好。正经电源通常用不坏,比如我那个益衡,买的二手,我又用了10年,还没坏。
来的时候线材是捆扎在一起的,单独用20pin可以理解,其他口几乎都是贴跟扎住的,没法上机。我认为是原厂扎的,二手商没必要,扎的很规整。
至于翻新,电源口那里肯定要重新焊接,没有几十元利润不值那手工费。当然有可能翻新后打算卖200元没卖出去,积压到最后40块钱清仓认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 为什么不买 康舒 全汉 ?

全汉假货太多。康舒没看到。台达不少,据说风扇都很响。所以目标放在长城航嘉,目标功率是150w。这个航嘉,风扇也是呼呼响,说好的静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热缩管的应该是个电阻,说没用过嘛~~~~~~不太可能

电阻为何要套管?是不是有感温件和它套在一起了?

网友D:
这个看上去就不是新的,不过做工比那个所谓400W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上去就不是新的,不过做工比那个所谓400W的好多了。

那个七盟我咸鱼卖出了,赔了35元,当买教训。不然总认为功率越大越好。

有去问了商家,说是工控机拆下来的,线材在机器里就是那么扎着的,估计是工业走线的标准,黑色捆扎带是客户自己扎的,内部白色的应该是航嘉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