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3.4元的国际电工usb面板插座

楼主(2023-02-19):
包装很简陋,就一个气泡快递袋,插座是塑料包装的;

面板是塑料的,铁质背板;

打开看一下内部,零火线铜片还行,地线铜片有微弱铁磁性,压线器都是铁的;

看下USB部分的PCB,比较简单,变压器小点,带一些小负载应该没问题,手机还是算了;

主控使用PL3378,支持线补;

把红色指示灯换成琥珀色,然后主滤波换固态电容,给变压器上点硅酮导热胶固定一下避免啸叫;

上电测了一下,空载5.1v,2A下5.3V,线损补偿有效。

网友A:
铁片?这个有点坑,凑合用

网友:
USB输出2A,没有虚标,这个价格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价格很不错了

网友:
插座价格合适,USB给小夜灯,风扇等小功率电器用还是不 错的

网友B:
车!车!楼主我要上车!

网友:
物有所值,USB输出至少有开关控制

网友:
铁皮也有人要

网友:
物超所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片?这个有点坑,凑合用

零线和火线的是铜,地线不确定是什么,但有微弱磁性

网友:
价格超值USB只能点小夜灯或台灯用

网友:
这个超值!车还在吗

网友:
  几块钱 还想怎么样

网友:
这个价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车!楼主我要上车!

直接红包签到搜86 USB面板,有6块钱的限拍一个的,然后叠加红包就行

网友:
这价格算是不错了

网友:
USB面板,反正我是不会用。

网友:
价格便宜,还不错。

网友:
静音自锁开关怕电源板启动电弧,没多久微动导电片磨损失效,适合改手电筒等低压电路。换220v铜合金导电片反向开关好些,不怕电源板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