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无刷电吹风好像是尤勒斯牌,

楼主(2023-02-19):
没有热量,以前修过一次,换了温度保险,结果这次不是,电热丝直接熔断。就当拆机。首先旋转打开尾巴盖子,里面堵了,估计是烧断电热丝的原因。

网友:
这架势,有点。。。

楼主:
靠近电线尾巴,金属网有两个螺丝固定,是梅花螺丝。去掉。

楼主:
三个按键开关用薄片撬下来,外桶底部两个十字螺丝去掉,可以拉下外桶,这个图片部位有3个十字螺丝,去掉后可以打开半个盖子

网友:
赶上直 播了,这是堵住进风口了

楼主:
然后就是无刷电机,去掉

楼主:
剩下的半个手柄是一个螺丝固定,去掉螺丝即可。开关线提前扒开,小很细

楼主:
后盖设计比较难受,3个倒勾如图,非常难,我是用改进的不锈钢菜鸡帮暴力撬开。

楼主:
然后用力推前头就可以顶出一部分内核,可能隔热的云母片和外壳会绊脚,用菜鸡帮解决

楼主:
顶一半就顶不动了,就需要分解内核,不知道为啥电吹风内部还有卡黄,分解以后有利于整体取出

楼主:
最后发现是这个熔断了,看了下鱼摊上有卖的,但是怕花几十修不好,或者不耐用,就不修了。

网友:
直播,插一脚,呵呵

网友:
看上去比我的高级多了

网友:
是来看无刷电机的。

网友:
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这个东西最怕堵进风口,没风了,电热丝马上烧红。

网友:
挺耐用的,不错。

网友:
这个看起来比较高级!

网友:
这还真是縟羊毛的利器。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的,看着像是有温度探头的,还是把发热丝烧了。

网友:
一般不是毛发吸进去吗?看堵塞物这个使用环境有点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