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动手换厨房和卫生间换成铝扣板LED灯(多图)

楼主(2023-02-19):
原来厨房卫生间装的灯,大家说不好看不协调,于是在淘宝最便宜价格买了铝扣板LED灯,4.2元一个买了三个。还有半个空格,买多一个铝扣板,寄来的铝扣板变形,全额退款。装上后,档次提高不少,灯也比原来亮,面板是用电视机液晶屏背光白色面板,光线也变得很柔和。我拆开里面给大家看下,里面底板是铁质的,可以用吸盘吸上,如果嫌不够亮,可以自己换更大功率的灯芯。

网友:
又白得一个灯

网友:
那个灯确实不好看

网友:
这种吸顶灯好,散热好,还容易维修更换。

网友:
立马高大上。漂亮!

网友:
一个灯球 什么都解决   还亮 ……

网友:
换上后确实好看

网友:
这个装上很漂亮,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
换上后确实好看,有种高大上的感觉了。

网友:
真是便宜啊

网友:
好用不贵,一安装上厨房马上就不一样了

楼主:
所以高价LED灯,都是智商税,里面结构都一样的,灯芯坏了一样得换,我这个灯芯3块钱一个,一百块可以买个三十多个,够换30年了,我这个15年买的最老的灯芯现在还没有机会换上,现在又出新款灯芯,家里准备十个灯芯就够了。

网友:
既然都吊顶了,应该把油烟机的排气管什么的都弄到吊顶里面去吧,还有就是洗手间的浴霸也该换成集成吊顶用的了,这样才好看

网友:
这价格够便宜的

楼主:
工业品成本很低的都算得出来,很多出厂价远低于我们想象,高价买那些灯不值得。

网友(2023-03-31):
楼主买的铝扣板LED灯,4.2元一个。真的很便宜。而且我看照片是“正照式”的(灯珠在顶部,方便更换)。我以前买的都是10元左右一个。而且是“侧照式”(灯条在侧面,坏了不易更换)。

网友(2023-06-07):
铝扣板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