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特斯拉刹车失灵闲谈

楼主(2023-02-19):
天天新闻推送特斯拉刹车又失灵了,作为半个老司机发表下自己看法。
不管什么汽车刹车都会保留机械油压,电制动在低速时有明显缺点,且不稳定。所以说行车电脑当机时机械油压也可以工作,没有这点安全冗余玩什么车。
另外刹车总泵,内部有两个独立压力舱,即使下泵油路任一一处损坏泄压,另外一个压力舱也能提供制动力,刹车距离会变长到也能停车。一般不考虑前、后油路同时损坏,汽车设计时才采用的是n-1原则,否则安全冗余太多太复杂。
再者看看电子助力泵,还是老规矩,即使全车失电的情况下第一脚刹车是100%制动力,第二、三脚逐步降低,不会说刹车踩不动情况。
汽车发展这么多年,刹车上的安全设计已经非常成熟,不管电车还是油车,刹车系统原理大题相同,电车的回馈制动和油车的降挡制动也是一样的。
Ecu当机只听过失去动力,没听过失去刹车,别人云亦云,网络水军太多,汽车小白也太多……
大家怎么看特斯拉刹车失灵?

博世的iBooster系统原理图

网友:
没啥好谈的,刹车没失灵人失灵而已

网友:
关键是他死啦车的刹车电门完全是软件控制

网友A:
因为按照特斯拉这种直销模式,各类媒体,广告,4S店,同行,都没有油水可捞了,人人恨之入骨,一个事故都可以炒作几个月,拿着放大镜来照,其他牌子问题汽车报道一笔带过,连品牌都没有,或者不报。大家没明白,其实反过来想,受益的是消费者。ps:我们小区地下车库里特斯拉是越来越多了,明白人还是不少,在这么多人监督下,有问题都藏不住。

网友:
我也觉得机械刹车失灵的可能性不大。也有一些案例貌似支持刹车无法有效制动(好像也不能说失灵)的说法。油车也曾爆出无法退出定速巡航模式无法有效制动的疑似案例。但个人认为,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FSD软件,一旦习惯以后会形成依赖,失去驾驶一般油车的习惯反射,一旦出问题,驾驶员反应不过来是可能的。怎么说呢,个人认为,可以说与特斯拉有关,也可以说无关,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貌似特斯拉又刚刚美国召回了FSD,新闻原文是"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表示,此次召回的原因是该系统会让特斯拉以非法或不可预知的方式超速或通过十字路口,例如闯黄灯,而且还会在某些仅限转弯的车道上变道继续直线行驶,增加车祸事故风险。"

无论什么车,谨慎驾驶,把生命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长久安全的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按照特斯拉这种直销模式,各类媒体,广告,4S店,同行,都没有油水可捞了,人人恨之入骨,一个事故都可 ...

是这个理,“万人敌”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而且中国人本来就都是“见不得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理,“万人敌”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而且中国人本来就都是“见不得人好”的… ...

见不得别人好,这是全世界人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见不得别人好,这是全世界人通病

我是不是少打了个“最”字?

网友:
要不是林志颖开特斯拉也出车祸,我还有点相信肯定是驾驶员的问题

网友D:
特斯拉的刹车失灵,肯定有相当部分是单踏板模式导致的不良开车习惯造成的,不过也不能排除软件出问题导致的真失控,毕竟软件是可以控制刹车的、油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少打了个“最”字?

跳脚的美国日本人你是没见过,棒子那些傻逼也不少
川普满嘴china,你以为不是一样的原因?
甚至我见过非洲老黑干同样的事

全人类通病,你以为的最,是因为你接触最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的刹车失灵,肯定有相当部分是单踏板模式导致的不良开车习惯造成的,不过也不能排除软件出问题导致的 ...

没这车,但是我觉得lz说得有一定道理
电子失灵,机械的上呗,没机械啊,那没问题了

网友:
现在的智能电车就怕电脑傻机直接给你100%油门,这时你刹车等于是和电动机拼那个力大,关键刹车还会过热失效。

网友:
即使是都怨司机,这么多司机同时出问题是不是需要烧点纸拜拜。

网友:
其它牌子的车出问题的多了去了,没见一直纠着不放,还是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才会有这局面,再加上现在像楼主这样独立思考的人不多,很多都是人云亦云。就拿那个林某某的来说,如果是刹车有问题,那么方向也有问题了吗,非得朝柱子上撞?从专业车手的角度来讲,朝左打点上桥比撞柱子不是安全很多?

网友E:
踩错也是单踏板造成的,还是特斯拉问题,这属于行业规范有漏洞。设计要符合人机,人是自然的,机是人造的,只能机适应人不能人适应机,像什么单踏板和方形方向盘这种就没有存在的道理,就应该通不过认证,不能上市销售

网友:
为什么不安装一个紧急切电的急停开关呢?

网友:
是刹车失灵还是踩错油门看有没有加速就知道。因为就算刹车失灵,你没踩油门,车也就是匀速跑,只有踩错刹车,车才是加速跑。另外特斯拉是洗不清的。因为就算是踩错刹车也是他单踏板设计的锅,反传统设计啊!要不为啥别的品牌都没有类似事故。关键是,现在都是智能车时代了,居然还做不到防止踩错油门,以及防撞系统不起作用。这两点都做不到,那谁还敢相信以后的自动驾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踩错也是单踏板造成的,还是特斯拉问题,这属于行业规范有漏洞。设计要符合人机,人是自然的,机是人造的, ...

单踏板违背了人们长期驾驶形成的潜意识,紧急情况下潜意识会引导车主应急避险,而单踏板模式更容易出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单踏板模式隐患和刹车失灵是两个概念

网友:
传统的刹车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国内其它牌子的电动车没有爆光有同类问题,很多车型都是油改电的模式走的,比较保守的技术方案;但是TSL是非常激进的,它所有信号都是电脑控制的,电脑是软件控制的,但凡是软件就不存在没有BUG的,只要软件出错或电脑故障,后果可想而知,这就是那个老话说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别看大家都没事,也许那天运气不好遇到万分一的机会也是很难说的吧。再说第三个问题吧,你说它技术先进我也认,但也不见得就会同行攻击,它不是国内才有这问题,它自己本土也不少,谁也证明不了它没有问题,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BUG是很难发生,它可能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触发,也许十万分之一或百万分之一,但是不能重复出现的BUG是很难发现问题的。其次就是摊到这个事,司机也很无奈,台湾那个玩赛车的,不至于分不清油门刹车吧,潮州那个老司机100多在街上跑那么久,就算第一脚踩错了也不可能不改正吧,再说那个车速在那么多人的街上,那视频上看还避让好几个,我觉得换成其它人不见得能处理的更好,至少我就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