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opple台灯(MT-HY03T-206)触摸失灵,如何修复

楼主(2023-02-19):
如题,台灯按键无效,插电时短接vcc和pwm时候台灯最亮,这个应该是哪儿坏了,应该如何修复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不行再换换电容

网友:
应该是这个部分出问题了。拍的不够清晰哇!测一下U1三个脚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首先,灯能亮说明led部分没坏,电源应该也没问题,那么大概率是调光控制板出问题,建议先检查那几个触摸按键,试试让它们与gnd短接,如果还是都没反应,那就按3楼大神说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