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某些网站不能复制文字,图片,怎么去破解?怎么设置?

楼主(2023-02-19):
很多网站不管你是不是会员,就是不让你复制他上面的文字,图片。。。。好狡猾啊。

解决电脑网页不能复制的方法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5&wfr=spider&for=pc

这个行吗??

这个方法需要用到Miccrosoft Edge浏览器,在要复制的网页网址前加「read:」进入阅读模式,就可以进行复制内容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0&wfr=spider&for=pc

网友:
只能说部分网页可以破解掉,有一些还是不行,

网友:
微信电脑版可以直接复制截图里的字

网友:
一般我是进入网页的打印预览模式,就可以手动复制内容了。

网友:
QQ截图,然后提取文字

网友A:
直接截图到微信,然后微信打开图片就能复制文字了。
这么多年更新,我还是第一次觉得WX做了件人做的事情。

网友:
试试油猴插件

楼主:
是的,挺有名的

网友:
有插件  打开就能好9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截图到微信,然后微信打开图片就能复制文字了。
这么多年更新,我还是第一次觉得WX做了件人做的事情。 ...

OCR是烂大街了wx才有…

网友:
在Edge浏览器中,安装下图所示的插件SuperCopy,即可复制文字。亲测可用,超级好用。

网友:
在Edge浏览器中,安装下图所示的插件,即可复制图片,什么图片都可以下载。亲测可用,超级好用。

.

网友:
另存为html可以复制

楼主:
百度文库怎么破?都不让浏览了

网友:
如果网站把文字弄成图片显示,你怎么弄都没法复制的。如果只是不然用鼠标右键那随便弄个扩展就搞定了。

网友:
最简单暴力的,截图用ocr软件识别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
看看评论,又学到了知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