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鼠标

楼主(2023-02-19):
这是我买电脑以来用过的第二个鼠标,已经坏了,精简到极致的垃圾鼠标,不过和垃圾键盘相比,这种至少还能用几年。拆完外壳扔垃圾桶,线和板留着,板上还有我以前换的无声微动开关。扔掉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个配重,把配重和几个螺丝也留下来了,谢谢欣赏。

网友A:
这种鼠标虽然很烂,但胜在价格便宜,如果加几个灯,还能卖上罗技一样的价钱呢。

网友:
真够简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鼠标虽然很烂,但胜在价格便宜,如果加几个灯,还能卖上罗技一样的价钱呢。 ...

实体店这东西也是五六十,网上估计就是9块9

网友B:
大多方形微动手感都不太好。

网友C:
真的简陋啊

网友D:
只有拆了才知道真材料。

网友:
能用几年已经够本了

网友E:
这种带配置的鼠标还不算是最差的。

网友:
省到不能再省了。

网友F:
把R9补上100R电阻,LED2焊上一个led就可以点亮鼠标LOGO了,会增添不少乐趣

网友:
凑合用用比没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方形微动手感都不太好。

那是我自己换的无声微动,免得晚上像老鼠一样吱吱叫吵醒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简陋啊

以后要是能集成在主板里面,估计鼠标就剩两个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拆了才知道真材料。

就那块铁是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带配置的鼠标还不算是最差的。

是啊,至少还不是水泥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R9补上100R电阻,LED2焊上一个led就可以点亮鼠标LOGO了,会增添不少乐趣

我建议把能减的原元件都剪了那配重也不需要

网友:
只有拆了才知道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