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禾川触摸屏TL-1370拆解并请教

楼主(2023-02-19):
一台设备控制用的是禾川的触摸屏和PLC,触摸屏型号是TL-1370-WTFT,PLC型号是LX1S-30MT。运行多年,最近出现触摸屏开机时卡Logo的现象,通过现场按钮操作,PLC运行状态正常。断电后再开机,有时触摸屏又能正常进入系统控制画面,只要不断电关机,可以一直正常运行。

利用触摸屏可以正常开机的机会,用电脑备份了触摸屏内的开发的工程。后购入一新屏写入备份程序换上后正常运行。

经多方查找资料,此型号触摸屏出现锁Logo的故障率较高,是主板上的一个型号为K9F1G08U0D的三星存储芯片出现了性能下降所致。无意间发现,通过给此芯片加热的方法,可以提高正常开机的成功率。
既然知道的问题的根源,拆吧,看看能否通过更换K9F1G08U0D的方法修复此触摸屏。

动手,开拆。

拆机前看看卡logo的样子

正常开机的画面

背面型号

拆开吧
看看主板全图,出问题的就是红圈中的IC

出问题的存储IC

这个大概是CPU吧

主板的后备电池。去掉此电池,实时时钟丢失,但写入的数据不会丢失

楼主:
原想网购存储IC更换,拆机后,看到是这样一种封装形式,看看手里的电烙铁,我还 是算了吧。

想向论坛中的各位老师请教:
真的是存储IC性能出现问题了吗?如果出现了问题,为何还可以通过稍稍加热的方式成功开机进入系统?

网友:
要预热,芯片上固定个水泥电阻,就是USB测试仪那种白色四方小负载。通电后欧姆值小的发热快点吧。

网友:
这种工控的东西除了质量好,咱也用不上。

网友:
29的芯片有点难搞,编程器比较贵,也不是很好焊

网友:
字库门,网上看过很多修智能电视或车机开机定屏的,最后都是字库损坏或性能下降引起的,不过工控设备理应比消费级产品更可靠,出现这种通病很不应该。

网友:
相当于电脑硬盘出现了坏道!
这种类型的编程器非常贵的,
而且有的程序加密了不一定能读出来备份的

网友:
我们一般用不上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基本死心了, 就让这块屏入库吧
谢谢 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