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尔诺M9710高精度电子负载功率提升教程

楼主(2023-02-19):
RT,自从上次修好它之后,就一直有一股冲动,想把它的功率提升上去,碰巧呢,也看到了类似的帖子与改装套件。

萧电工家里面有升级套件,而且物美价廉,心思一动,买了一套回来,准备给这个阉割机提升功率。但是吧,我又不想用它家的控制小板,觉得降低了B格,于是,就有了这一篇综合的帖子。

参考链接:美尔诺电子负载拆解+升级功率:Maynuo M9710/M9811
参考链接:IVYTECH 8712\8511类电子负载提高功率的一点点分享
参考链接:专业电子负载放电功率的破解提升,150瓦变600瓦

首先,拆机,具体的拆机过程就不赘述了,有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上一个帖子,先把之前用贴片电阻替换的地方换回插件电阻,再补一个2.2R的电阻上去。

先安装上4个MOS管的栅极驱动电阻,阻值为220R。遵循先安装小的,再安装大器件原则。
然后再安装上4个10W大功率的电阻,阻值为50mΩ,这个是MOS管的限流保护电阻,

先安装套件里面的配套散热器,上好螺丝固定住,然后依次固定套件里配套MOS管,型号为IRFP250N。再焊接配套的压敏电阻。
需要提前上螺丝,但是不能完全固定死,焊接好引脚之后,再拆下散热器,就焊完全部的器件了。

注意了,套件的配套螺丝,可能与实际上的差别巨大,需要自己另外配。长的螺丝是我自己配的,短的螺丝根本就上不了!

安装散热风扇,注意的地方是,有些螺丝太长了,需要弄个垫片上去垫高才能安稳

套件里面的PCB板子叠两个,配合散热器,上好固定螺丝。

有万向螺丝刀的就方便安装,没有合适的螺丝刀,只能向我这样子,缓慢的拧紧,然后用尖头的钳子用力拧紧螺丝,

安装完成散热器的实际效果图,感觉还是非常的壮观的,旁边标注的就是EEPROM,是等下需要拆下来改写数据的。

拆下EEPROM,放到编程器上面,手动选择型号:24LC64,读取原始数据。保存好一份
打开winhex软件,打开原始数据文件,定位到C0位置,找到如图所示的位置,150W是16,,200W是48,400W是C8。
这三个数值是综合多篇帖子整理得到的,已经验证可行性了,不多说废话,直接400W走起。烧录进EEPROM里面,焊接回板子上。

接下来就是上电实测了。

上限功率查看方法
在MENU菜单中设置功率最大值,
依次按Shift+0(Menu)键,再按▼键负载显示“MENU SYSTEM SET”,按Enter键进入,
此时负载显示“SYSTEM IMAX=30A”,
按上下键调整,“SYSTEM UMAX=150V”,再按出现“SYSTEM PMAX=400W”,
这是提示当前的功率最大值,用户可以按Esc键退出MENU主菜单。
这个修改EEPROM的方法,是一劳永逸的,永久有效的。
且不会影响原始精度!精度不会有任何影响!

由于我没有大功率的电源,只能拿个70W的PD充电器测试稳定性。
精度在上一篇帖子已经测试过了,这里就不展示了。
烤机的过程中,我拔掉散热器的线,测试热量堆积的情况下会不会炸鸡!

热量堆积一个小时,散热器表面温度接近90度
测试完成之后,装机就行了。

散热器固定螺丝位置如图所示,一边用两颗固定

本文完结!

补充内容 (2023-4-17 20:35):
注意了:一但连接了上位机,修改过后的功率数值会变回去的!!!!!!!

楼主(2023-04-18):
美尔诺有上位机程序,机器后面的接口是DB9母座,走的是UART协议的,不是RS232!!!
机器配置好地址与波特率与上位机同步即可正常使用!!
一定要先打开电子负载的电源再打开上位机程序,要不然有概率会识别成150W的机器!
若不小心先打开了上位机或者是重新打开了上位机程序导致的功率识别错误,
把电子负载重新开机,再次软件后打开即可正确识别!!!
有部分概率会导致EEPROM的数据被改回150W,可以通过在线烧录夹烧录数据(机器一定要断电烧录)

楼主:
为了防止上位机恢复机器的功率,可以通过拉高WP引脚到VCC脚解决,物理写保护!

网友A(2023-02-20):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B:
萧电工家的链接发一下,谢谢。

网友:
技术大牛,能改仪表的,我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萧电工家的链接发一下,谢谢。

某宝搜店铺:萧电工

网友C:
150变400,牛逼,厂家哭晕在厕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变400,牛逼,厂家哭晕在厕所了

只是升级了功率

网友:
专业,纯技术,绑定

网友D:
这个余量留的足啊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是四线测试还是两线测试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回复?

我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余量留的足啊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是四线测试还是两线测试的呢

2线,前面板输入的,后面的远程测量端子我没有启用

网友E:
既然是高精度,改装后的测定是个问题

网友:
真正的人才,佩服,学到了两招,可以走遍天下了

网友:
咱也不懂,只能眼馋一下,再狠狠的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高精度,改装后的测定是个问题

这个不影响原始精度的,只是单纯的提升了功率容限。

网友F:
谢谢分享。大神居然没有万向螺丝刀?

网友D:
引用 楼主:
2线,前面板输入的,后面的远程测量端子我没有启用

高级,说明还是有四线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说明还是有四线的哇

远程测量端子配合前面板的2线,就是4线了,前面板的压降大的时候,配合后端的远程测量端子来提升精度,降低线损带来的误差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大神居然没有万向螺丝刀?

万向的螺丝刀基本上很少用,另类的方法就是先插上mos管,不焊接引脚,固定住螺丝,然后依次固定住全部的mos管,再固定住散热器,依次焊接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