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改两并两串10440铁锂能用多久?

楼主(2023-02-19):
之前发过帖子,以前是两节10440加两个占位桶,使用时间也很短,后来索性改成四节10440。别问我为啥不用什么容量更大的软包电池,我就喜欢这样的,至少看着像个电池,充电也方便!哈哈
2022年10月3日23:14改装完毕,用到今天2023年2月19日23:11,提示电量不足!用了不到五个月。几乎每天都用吧,使用频率也算挺高的。

网友:
耐压低效率不行,,不如锂电池四并。

网友:
5个月不到,可能真的是使用频率高

感觉应该更长才对,不知这个表的耗电如何

网友A:
不方便,总是开盖换电池也麻烦。以后的万用表应该设计出可充电,像手机一样,有个充电口,随充随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方便,总是开盖换电池也麻烦。以后的万用表应该设计出可充电,像手机一样,有个充电口,随充随用 ...

已經看到有國產萬用表採用鋰電池直充了,這個可能是將來的一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經看到有國產萬用表採用鋰電池直充了,這個可能是將來的一個方向

理论上不难 加一个类似移动电源那样的dc-dc模块 而且占用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不知道会不会对测量构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方便,总是开盖换电池也麻烦。以后的万用表应该设计出可充电,像手机一样,有个充电口,随充随用 ...

充电的表一直都有!所以,这个不是创意和技术问题,因为厂家要综合考虑!目前的情况是,除非功耗大的表,有采用锂电,普通表还是干电池为主。

网友:
倍量的电池虚标起码一倍,600mha当300mha用差不多。电压没有问题的话肯定不如正经的镍氢耐用。镍氢大概也是650mha

网友:
我用长虹的可充镍氢电池,实标的,比倍量的虎标的好的多

网友C:
镍氢电池,自放电比较要比铁锂大不少。适合用在大电流放电的场合。万用表,铁锂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自放电比较要比铁锂大不少。适合用在大电流放电的场合。万用表,铁锂足够了。 ...

选低自放镍氢。

网友D:
搞个无线充电咋样?

网友:
我用镍氢充电电池,平时也不怎么用,感觉够用了。。

网友:
首选是锂电池。

网友:
你这样如果怕麻烦可以改无线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无线充电咋样?

用这个不会影响万用表精度吗

楼主(2023-10-12):
不纠结了,反正当台表用了,直接变压器供电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纠结了,反正当台表用了,直接变压器供电了!哈哈哈

楼主这电源适配器必须加强滤波,不然怕干扰万用表测量啊

网友(2024-06-18):
这表耗电不低,尤其开背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