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92万用表的电池接反,貌似烧了,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3-02-19):
在尝试给万用表改造充电电池的时候,拿外部8伏电源,接万用表接电池座的时候,看着9伏插座的样子来接,结果发现正负极接反了。当时开机以后数字闪了一下 就没了,再之后正确接电以后也再也没有显示。照片如图。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二

网友:
很多人改就看表座接线,应该看电池端的正负为准。因为表座和电池端是反扣的。

先看表座连接线电路板上的保护三极管烧了没。问题是还要有另外一个新表来测

网友:
再买一部吧!反正你现在没表也测不了哪些有烧的零件。

网友:
换一个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
保护三极管9013

网友:
牛粪易燃,哈哈哈

网友:
我上个UT33B,不带+的老一代,就是9V电池碰反了,啪的一声,无显示了。

这种表感觉可以自己动手在电源焊点上反接一个二极管保护一下

网友:
我也是接反了正负极

[安卓]麦可乐笔记本拆 - 求助 - 改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321160

网友:
改电池不值得提倡不值得效仿。特别是外行

网友:
如果不是天天用,完全没必要改转电池。

网友:
炮灰表,烧了再买个呗

网友:
基本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