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56电容代换维修问题

楼主(2023-02-20):
UT56有一个c20  104k   原来用的是cbb22 104j400v,能不能用下图104k的换?在线等

网友:
可以,但是效果不好
如果要求不高,能用就行,可以替换,虽然我不建议

网友:
后者D值可能更小一些

楼主:
谢谢啦还是先不换了

网友:
透明的好像是涤纶的电容吧?不如cbb的

网友A:
装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又搞不坏怕啥
CBB电容我买了100nF220nF 1nF都测试当积分电容用,有的表可以精度有改善,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又搞不坏怕啥
CBB电容我买了100nF220nF 1nF都测试当积分电容用,有的表可以 ...

什么是积分电容?有底数或是最后一位跳动是电容问题吗?我下面发一个UT56电路图,能不能送一下哪个电容是积分电容

网友B:
为什么要换这个电容呢。底数?不稳?一般这俩现象并不是积分电容造成的。
ut56前后出过好几个版本

楼主:
最后一位跳动是啥问题,几个固态电容容量小了更换过了,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这个电容呢。底数?不稳?一般这俩现象并不是积分电容造成的。
ut56前后出过好几个版本 ...

UT56电压有底数,不归零,测量跳动,不知道您知道啥原因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UT56电压有底数,不归零,测量跳动,不知道您知道啥原因不?

不知道,这表是7129的吧,搞7129是20年前的事情了。
你能不能详细说下是哪个档位,底数具体多少,跳的大概范围。没有详细的现象我肯定是猜不出来原因的。就算是有详细信息我也不一定能搞得定

网友:
有底数的话,可以考虑换个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