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3N科技隐形眼镜还原仪5.0/清洗仪拆解

楼主(2023-02-21):
就是个洗隐形眼镜的东西,其中的一部分(还不便宜)

外观

中间靠下有电源开关跟模式选择,共三档,标准 强效 还原

底部是产品信息和个两个防滑的脚垫

TYPE-C的充电口

防滑垫底下共有四颗螺丝

拆开

铝壳冲压得还不错

主要部分

将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全部拆开

黑色固定支架拆下

四个触点+三颗强磁

透光部分

电路板背面

丝印B6080查出来是2A升压芯片

丝印54b8 没查出来

电路板正面

新唐单片机 看不太清

触点接触板

具体原理没搞明白,好像就是电解来清洁隐形眼镜

网友:
还以为是用来洗角膜塑形镜的

网友:
还有个清洗仓,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应该是超声波清洗吧?我㺓的。

网友:
是这个啊。小型超声波吧

网友:
考虑到超声波换能片寿命问题,衰减后换新模块。要是有可更换加湿头USB加湿器更好,不用撬开电池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