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万用表蜂鸣器要怎么接

楼主(2023-02-20):
二手市场5块钱捡的,晃了晃发现有异响,回家之后拆了才看到内部蜂鸣器脱落,也不知道该焊接在哪个点,初步判断正极应该是bz那个长焊点上,那么负极呢?测试隔壁那个焊点也不对,还请大佬指教

网友:
试试这里。

网友:
一端焊在BZ上,另一端焊电源的+或-上试试,蜂鸣器阻抗很高,接错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Z标记两侧的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