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手机电池问题 不拔线能玩一个小时 超了自动关机

楼主(2023-02-20):
红米手机,我知道电池是不行了,整天是插电源的,还没起包,不拔线能玩一个小时超了自动关机,手机主板应该也有漏电,难道只能换电池了吗

网友:
电池是易耗品,该换就换

网友:
记得魅族mx2可以拆掉电池,只插充电头就能开机玩

而其他99%手机都必须有电池才能开机,你可以闲鱼搜手机、改电池,见过可以改成直接用充电头供电

或者你本站找找有没有相关教程

网友:
官网换电池 66好像。官网换电池 66好像。官网换电池 66好像。

网友:
这个没别的办法,只有换电池.其它的方法都是偏门.

网友:
就看有没必要换了,如果一直是插电使用,觉得没必要换,如果是要拿下来使用可以自己买来换一下,也不贵

网友:
别等鼓包再换,否则会顶坏屏幕,就算不顶坏屏幕也会把中框胶顶掉影响外观和屏幕密封

网友A:
小米官方换电池相对还是便宜的,到了服务日还能享受折扣,所以等到服务日可以下单换一块电池,不差那十几块可以直接预约。

网友:
不急的话等到4月份小米粉丝节吧,应该有49元换电池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官方换电池相对还是便宜的,到了服务日还能享受折扣,所以等到服务日可以下单换一块电池,不差那十几块 ...

老手机了官方一定是没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手机了官方一定是没电池了

你可以试试打当地售后电话问问!

网友:
用移动电源试试

网友:
换电池解决问题算幸运。

楼主:
加个移动电源后再给移动电源充电?那好像也不够啊,手机刷视频一个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买一个电池自己换网上教程一步步很简单,插电那样用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