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启迈斯豪华跑步机出现OFF怎么搞?

楼主(2023-02-20):
各位有没有修过这种机器?出现OFF,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网友A:
猜  有个防跌倒的挂绳没插上?

网友:
放个磁铁在这个位置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赞同2楼意见。看看是否有个保护绳缺失了。

网友:
猜  有个防跌倒的挂绳没插上

网友:
保护缺失,有可能.就像破壁机,不拧上上部杯子不工作.

网友:
保护装置保护了

网友:
两开关中间黄色位置有一个防跌倒保护的磁控挂绳没吸上,可以网上淘一个或者放块磁铁放行。

网友:
看来楼上都是健身达人

网友:
我也一眼瞄见安全绳没有,虽然我家的是亿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  有个防跌倒的挂绳没插上?

谢谢楼上诸位!
用了磁铁之后,跑步机确实能启动了,但是转了一下之后,又停了。改天检查一下看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用了磁铁之后,跑步机确实能启动了,但是转了一下之后,又停了。改天检查一下看什么原因 ...

要一直放着上面才行   原机设计是一个挂脖子的挂绳   摔倒就会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