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hdd扫盘与dg扫盘相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3-02-20):
这里有用mhdd扫盘的朋友么
这货与dg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A:
直接调用的主板的int13接口,没有干扰是最大优点,其他就不用看了,现在来说用DG也能满足一般需求了,而且MHDD不支持1.5T以上的盘是最大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 mhdd得bios调节成ide模式才能识别,有的主板调节比较麻烦,dg进系统或者pe都可运行,mhdd可能右面显示延迟那个列表细一些

网友:
MHDD太老了,还是试试Victori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的主板的int13接口,没有干扰是最大优点,其他就不用看了,现在来说用DG也能满足一般需求了,而且M ...

mhdd是不是只能扫sata口,少不了usb口?

网友:
等大佬恢复!!

网友B:
我还是习惯了用MHDD扫描硬盘。

网友:
mhdd需要进dos下扫,没有系统读写干扰,mhdd可以修复逻辑坏道,好像还能屏蔽一部分物理坏道

网友C:
用Victoria  不好吗

网友:
mhdd以前用过,瞎扫描一次,装XP系统盘dos工具箱自带的,SATA接口好像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ictoria  不好吗

Victoria没mhdd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习惯了用MHDD扫描硬盘。

mhdd是不是不支持usb接口?

网友D:
习惯了用MHDD扫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习惯了用MHDD扫描硬盘

装在硬盘盒里面的硬盘,可以用mhdd扫坏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mhdd是不是只能扫sata口,少不了usb口?

这个还真没试过,应该不行,毕竟dos下要支持usb还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hdd是不是不支持usb接口?

其实现在都不需要mhdd和v了,直接上dg就行了,对于一般检测dg就够了,真要修复也只能用dg,mhdd和V的修复功能都不好用

网友:
用PE自带的DG修过两个希捷的盘,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的主板的int13接口,没有干扰是最大优点,其他就不用看了,现在来说用DG也能满足一般需求了,而且M ...

谁说的,我的6T就是dos下mhdd扫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我的6T就是dos下mhdd扫的啊

不会啊,你确定你全部容量都扫过了吗?我以前测试的时候最多只能扫1.2t就自动停了,不过好像能手动扫后面的,时间太久了不太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你确定你全部容量都扫过了吗?我以前测试的时候最多只能扫1.2t就自动停了,不过好像能手动扫后面 ...

当然确定了,昨天刚搞的,扫了一晚上,还能把不太好的红绿块加人G表。现在基本上没有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