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普的集成吊顶灯,这是真货吗?看着好山寨!

楼主(2023-02-20):
100块本地装饰城买的

灯板和驱动用热熔胶很随意的贴在后壳上

功率倒是足

线短接了点线,电流才0.1A,接的线很细
和吊顶内的灯线连接

感觉接头那层热缩管不靠谱,又加了胶带

试了一下亮度可以

完成的效果,

网友:
没拆开电源,还行。

网友:
看样子还行,就价格贵了点。

网友:
这货看起来很厚,现在不都是超薄的吗?

网友:
这做工很山寨!

网友:
独立恒流驱动,看上去还行。

网友:
这货也算过得去吧

网友:
要结合价格看一看

网友:
不知道这货真假.估计得是卖灯具的人才能辨别.

网友:
看钢印不像假的,做工确实有点寒碜

网友:
打开驱动看看。

网友:
真货。

看外壳,内脏就知道。

网友:
这样子的是不是若一个灯珠损坏后就全部不亮了,不太懂

网友:
最新的欧普没买过了,早期的至少是有螺丝固定的

网友:
很贵哦,闪不闪,不闪那还可以

网友:
不用怀疑,看做工肯定是真的

网友:
这个胶粘的会不会久了容易掉,毕竟发热不小

网友:
这个是正品,放心使用

网友:
那功率计的字不仔细看的话很像是“果汁用电”,这果汁怎么还用电啊!!!

网友:
楼主的功率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