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西顿LED梯步灯

楼主(2023-02-20):
孤陋寡闻了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倒是想象过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A:
多加说明啊

网友B:
楼主确实把这灯拆开了!

网友C:
阻容降压还有高频变压器,难道说是电感吗?是电感就是阻容降压,看着还行

网友D:
看着有点像是86底盒版本的小夜灯?

网友:
就是小夜灯

网友:
板子看着舒坦,做工不错

网友E:
我也设想过有这种灯存在.

网友:
如果配上一定的文字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F:
86底盒版本的小夜灯,感觉不如充电的方便安全,要布线,安装太矮容易被弄湿漏电。

网友G:
和太阳能感应灯原理应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说明啊

我就是想看看里面的结构,主控芯片居然还打磨…不知道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实把这灯拆开了!

为拆而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还有高频变压器,难道说是电感吗?是电感就是阻容降压,看着还行 ...

妥妥的阻容降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有点像是86底盒版本的小夜灯?

就是86的盒子…但是我没有底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设想过有这种灯存在.

关键就是从来都没有见过,所以比较好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6底盒版本的小夜灯,感觉不如充电的方便安全,要布线,安装太矮容易被弄湿漏电。 ...

安全还可以吧,硬给它水的话肯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太阳能感应灯原理应该一样的。

差不多吧,不过感觉做工比那些便宜的太阳能灯好太多了…

网友:
就是感应灯做成86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