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象印电饭锅拆机更换记忆电池 解决液晶屏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3-02-20):
用了很多年的日本象印国际版电饭锅电池没电了,不能显示时间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根本没有任何显示了,虽然仍然还能做饭,但是看起来很不爽,拆开换一下。

象印用的是CR2450锂电池做断电后备电源,这个电池不太常见,所以就DIY把它改成常见的CR2032,并加一个电池座,以后再换就很容易了。

先拆机,底部有4个螺丝,拆下即可拆开机壳。

这4个螺丝有一个是特殊的防拆螺丝,数码之家拆机工具也没有这么大的带孔的T型头,幸亏早在某多多买了一套很便宜的防拆螺丝头,质量不咋地但是能用:

拆下4个螺丝就可以把底盖打开了

电路板在前面垂直放置,可以看到电饭锅里面所有的电线都是耐高温的护套线,发热盘上的各个接头没有一点高温氧化锈蚀的痕迹跟新的一样,象印的用料还比较靠谱:

电路板是用一边一个小塑料卡子固定住,只要象照片中那样用小螺丝刀向外侧顶开那个卡子就能把电路板向后转动一个角度,然后就能取出电路板了:

这就是电路板,是单面板,这是元件面:

这是焊接面,全程无牛屎:

这个角度看电路板,可以看到所有的开关都是单独的微动开关而不是薄膜开关,虽然从外面看起来象薄膜开关。微动开关比薄膜开关耐用而且坏了也容易修,配件容易找:

在电路板上测一下电池电压,只有0.13V了,完全没电:

电池就在这里,用了很多胶固定,以防止震动导致故障。因为旧电池没用了,所以直接用尖嘴钳破坏性撕开点焊镍片取下,不需要用烙铁焊下来:

拆下电池后的空位:

拆下的电池,是骚妮儿的CR2450:

下面换新电池。前面说了不打算换CR2450,而是用更常见的CR2032代替。首先从废旧电脑主板上拆了一个2032电池座:

焊上两条引线:

引线的另一端焊到电路板上电池的焊点处:

装上一个新CR2032电池,也是骚妮儿的,没毛病。装上电池液晶就立即有显示了,象印的重置时间都是从早上7点开始:

测试成功,把电池座用电工胶带裹起来防止意外短路:

装回电路板,电路板旁边正好有个空闲的小空间,把电池座放进去,完美:

然后在电池上面塞一坨牛皮包装纸,它就不会乱动了,不用胶粘是为了以后再换电池时更方便操作:

全部完成后:

最后把防拆螺丝换成一个普通的十字螺丝,以后拆起来就简单容易了:

机壳装好后设置好时间,马上就要做午饭了,正好用上:

网友A:
改成LIR2032或LM2032可充电池,改一个小电流充电电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网友:
日本锅,哈哈哈

网友B:
锅内涂层掉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内涂层掉了多少?

还好,涂层还基本没掉。

网友:
换热缩管保护效果更好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了90年代出国归国人员呜呜泱泱背着日本电器回国

奈何沧桑

网友:
原来这电池是在断电的时候,给时钟电路供电的,还以为带电池的电饭煲,有什么高科技呢

网友:
一个正品电池用5年还是没有问题的,装个座子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C:
第一次见日本进口电饭煲的内置电池用胶水固定的,我拆过本土版的三洋、东芝以及一个国际版的三洋换电池,电池都是镍片焊接正负极直立固定在线路板上的,根本不需要胶水的。楼主这个胶水固定的版本有点特别。

网友D:
电饭锅为什么还要电池啊,要显示时间干什么

网友:
艰兄因何淫笑?

网友:
假如设计成可充电的方案就不用拆开更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LIR2032或LM2032可充电池,改一个小电流充电电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

没必要的,换一次电池可以顶3~4年甚至5年,换电池也不麻烦的。

网友:
换个可充电电池或者弄个法拉电容,从电源处接个3V过来一直给这个电池/电容充电

网友E:
时钟显示应该是给【预约】提供保障,可是米泡在锅里不会变米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饭锅为什么还要电池啊,要显示时间干什么

预约功能,还有显示煮饭进度(剩余时间)。

网友:
我还以为这电饭煲用电池做饭的,没想到是换液晶显示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日本进口电饭煲的内置电池用胶水固定的,我拆过本土版的三洋、东芝以及一个国际版的三洋换电池,电 ...

已经有点焊的镍片,但是另外又加打了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显示应该是给【预约】提供保障,可是米泡在锅里不会变米糊?

预约时间太长,煮出来的饭就会不那么好吃了,米粒会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