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V8吸尘器电池更换三洋20700电芯

楼主(2023-02-20):
养了一只小猫后发现掉毛挺厉害,拿出插电的吸尘器不方便。急需一个无线的吸尘器,多方比较还是选定戴森V8。新的太贵,买个二手的。

V8原装电池是台湾molicel的20700动力电池,在康康的杂货小铺花63购买了6个拆机三洋207000C,内阻都在9.5左右。正负极都有铜和镍双层点焊,自己的点焊机功率小只能点上0.2的纯镍带干不了铜。(商家图)

花500到后的二手戴森v8,倒手货没处理过。部件没问题清洗后成色也不错,就电池不行,高速档1分钟。没出红灯就好,自己能换电池。出了红灯得花个二、三十解锁或一百多买个pickit3刷固件。
T8螺丝刀拆除固定螺丝,剪出7、8条塑料片,插入电池卡口位置。

担心拆除镍带时,误触电极,采集线用纸胶带覆盖

先拆总负极,一路顺序拆到总正极。拆下的极片也都用纸胶带包裹

原装极片都是铜渡镍材质,凸点点焊。拆除很轻松,极片都很完整。

固定保护板还有1粒T8螺丝

拆下的旧电池,内阻都在15.7左右。

6节三洋电压都均衡到3.6V

根据原点焊极片排布好

剪点7mm宽铜片焊锡串联

电池先串联成电池组

原极片敲平整,准备组装

极片包裹好,只拆开要焊接的

大刀头,温度跳到最高。尽量缩短焊接时间

总正极开始焊,顺序到总负极

吸上磁铁,还好没锁蓝灯

充电2小时还是在第一格闪动

充电功率20W

早上测试了一下,高速档用除螨吸头把床和被子都吸一遍,电池显示第二格。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直接断电了电池管理没有锁死?

网友B:
不是拆掉电池上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电了电池管理没有锁死?

拆时先从总负极开始,装时从总正极开始,没有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拆掉电池上锁啊

拆时先从总负极开始,装时从总正极开始,没有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电了电池管理没有锁死?

拆时先从总负极开始,装时从总正极开始,没有上锁

网友C:
这拆装过程反了吧,一般保护板都是从正极开始拆,然后一根一根直到负极,装的时候也是从负极开始,你这完全相反没烧控制单元也是挺大胆的!

网友:
不是说戴森的电池一拆就锁死吗?

网友:
500刀买了这货?这年头有钱人忒多?

网友:
不会锁死吗

网友:
这保护板不锁的嘛。。。。。。

网友:
我收来的二手V6电池普通档只能用4分钟,还没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拆时先从总负极开始,装时从总正极开始,没有锁

V8好像没有断电记忆锁,蓝灯换电池没有任何问题还蓝灯,红灯换电池换完依然红灯,不用做供电保护。

如果红灯了,做外部均衡,当保护板检测单电池电压达到限值自然就蓝了,至少部分版本是这样的。

网友:
我有个v6电池红灯 还没有收拾,v6和v8电池差异在哪

网友:
没锁定运气不错的了
我刷了V6 V7 电池固件 才搞定换芯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人,保护板电极绝缘好想法

网友:
这东西贵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V8好像没有断电记忆锁,蓝灯换电池没有任何问题还蓝灯,红灯换电池换完依然红灯,不用做供电保护。

如果 ...

看咸鱼刷固件贩子的说明,安装保护板要按顺序焊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拆装过程反了吧,一般保护板都是从正极开始拆,然后一根一根直到负极,装的时候也是从负极开始,你这完全 ...

就一块电池,没敢乱试。按照坛友帖子中说明弄的,实践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