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安卓]麦可乐笔记本拆 - 求助 - 改电池

楼主(2023-02-20):
起因:
电源是12v,插头规格是3.0x1.1,不通用,想改成普通那种DC接头5.5x2.1/2.5 ,
结果通电时正负接反,无法开机,笔记本上电源灯不亮,屏幕也没反应。

经过:
低端笔记本没有送修的价值,我拆下内置电池,只插电源也无法开机,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零,
电池上印着7.4v,25.16Wh,3400mAh,充电电压8.4v,拆开电池,里边是2片3.7v的锂电串联。

剪掉锂电那个电路板,只拿2片3.7v锂电串联接到笔记本上,正常开机了。

求助:
我需要买一个什么样的锂电充电板,可以搭配12v电源继续使用呢?
或者其他方法也行,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芯微的笔记本?能拍个全照看看吗?挺好奇的,很少遇见这个方案的,我想看看外观是怎样的 ...

视频:麦可乐笔记本上机体验,fydeos系统,可以安装apk小软件,大的不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D4y1X7gR

网友:
哈哈,真的不懂这个

网友:
这不是平板么?

网友B: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买一个原型号的电池,不然,你需要改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咸鱼或淘宝看看有没有电池卖的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利用现有的12v电源给两串锂电充电,仅仅使用电池给笔记本使用是吧。
DC/DC可调,输入12v,输出8.4V即可。也可以买坛子里安利的2s/3s平衡充,几块钱,好用。

楼主:
看第一个图,上边两端有屏幕铰链,主板上还有很大的那个键盘软排线、小的那个触摸板排线

这是普通那种笔记本,也可以叫上网本,样子都一样,就没拍正面图了

网友:
直接通电就能用,应该是电池没有识别吧,简单点直接上两串保护板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买一个原型号的电池,不然,你需要改的地方太多了。

可能主板上负责电池那一块电路都坏了,拆下电池,单独接12v电源都不电源灯,也无法开机

现在就想从电池那边入手,充放同一个接口

鱼和宝也找过,没找到这个型号的电池,如果有,电池成本太高也不行

还是利用原电池芯,换个保护板划算

网友:
这个板子要求是在给电池充电的同时时也给笔记本供电使用,最好还是买同样的充电板,再把充电口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利用现有的12v电源给两串锂电充电,仅仅使用电池给笔记本使用是吧。
DC/DC可调,输入12v,输出 ...

谢谢提供,我马上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我马上去看看

保护板还是需要的,可以防止某串过放导致电池损伤。
充电的话三根线直接接到电芯,保护板输出给笔记本供电。

网友:
买一个原型号的电池及电源管理板。这样最可靠。
赚贵就只好丢掉了。

网友:
电池保护板可以更换,然后插头回路一个个找

网友:
拆电池,容量差不多的软包电池,适当缩小容量给充电板腾地方,找尽量小的两串的充电板,塞到电池里然后把充电口割开引线到充电板,这样对外壳没有破坏,但要测试一下整机油没有漏电,漏电大的话还要摧毁充电芯片。

或者沿着DC电源口往后找贴片保险电阻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买一个原型号的电池

网友A:
瑞芯微的笔记本?能拍个全照看看吗?挺好奇的,很少遇见这个方案的,我想看看外观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还是需要的,可以防止某串过放导致电池损伤。
充电的话三根线直接接到电芯,保护板输出给笔记本供 ...

1,我研究了一下那个充电板子,是不是一直都是由2个3.7v电池供电给笔记本的?

2,如果是的话,插着12v电源,笔记本开机10小时,电池没电了,是不是笔记本就关机了?
3,然后要关机等电池充了一小时电,才能开机使用半小时,是这样吗?

4,我想要的是,插着12v的时候,一边给电池充电(直到充满自动保护电池),一边12v直接供给笔记本用,此时电池不输出电,除非拔掉12v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研究了一下那个充电板子,是不是一直都是由2个3.7v电池供电给笔记本的?

2,如果是的话,插着12v电 ...

你电池是8.4V的呢还是12.6V的?不过都一样。(编辑:刚仔细看了图,是8.4V的)

你说的第一点,你现在主板的外接供电电路部分损坏,只能电池供电了。

用这个充电器其电流是直接接到电芯的,就是边用边充。如果笔记本使用电流大于充电电流,电池电压会下降,否则电池电压还是会上升的。所以你说的第二第三点,取决于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大小。(编辑:看你现在充满电能用多久,如果4个小时以上,大概率是边用边充,电池电压会上升的,因为那个充电器有850mA的充电电流)

你说的第四点,除非修好主板的供电部分,否则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