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利用手头的电子垃圾做点好玩的东西,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2023-02-20):
手头买了不少电子垃圾,有锂电池,各种LED灯(高亮的,普通的,带铝基板的烫手的),充电宝充电板子,小风扇,喇叭,蓝牙板等等等等

每天就是扔着吃灰,想着利用一下做些小灯给孩子玩或者用到自己家里照明
但是没有做过,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和什么方案
比如目前想做一个2档到3档按键控制的,搜了一下芯片有很多,但是不知道哪些好用,这只是我一个简单想法,我想论坛里的大佬们要是有这些东西肯定有更牛逼更刺激的方案做成更高端好玩的东西。
目的只是给孩子做玩具玩,或者给家里做些实用的东西
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给几个你们推荐的方案,不限于做成什么东西,只要好玩的好用的就行,最好简单点的东西,水平不够。拜谢!!!

网友A:
先把“垃圾”摊平在地上拍照,然后让大家天马行空的给你出主意,你能接受就试试,不能接受就无视!

网友B:
做东西得出适合你配件的方案,先把你的配件亮出来看看,大家才能根据你的配件出谋划策。

网友:
想要啥就做啥喽,

网友:
喜欢啥就尝试做啥呗。

网友:
好羡慕啊 好歹有空闲时间  家里之前买的电子垃圾堆了一屋子,没时间折腾也没时间整理

网友C:
一个是晒你的垃圾出来,让大神给你组合
一个就是晒出你的设想方案,让大神给你完善

网友:
对,先亮出你的物料,大婶们好给你拿主意

网友D:
这些是电子垃圾,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暗病很多。想折腾高大上的需要有基础的。
能把这些用起来做成实用的可以确实用的东西,就已经很有价值了。

你手里的东西和我的差不多,目前我主要就是做两个方面,一个是孩子玩具改锂电,一个是搞一些彩灯、照明灯,应对户外和临时停电等场合。

其它的板子都是拿来随便玩玩,当是学习电路知识了,而且这东西比游戏好玩!

网友D:
又仔细看了楼主描述,目前想做灯。我提几个我做过的,不知道你孩子多大,可能你家孩子没兴趣。
1 交通红绿灯,两三岁的孩子简直喜欢疯了。就是几个led和开关电池。
2 手工灯笼 可以用led灯带或者彩灯来做幻彩。
3 遥控彩灯
4 音乐灯
5 最简单的快慢闪led,直接接上2032电池,都可以让孩子玩半天。

网友:
大家根据你的配件出谋划策

网友:
打包个榴莲包送给群友吧,省的看着还是个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垃圾”摊平在地上拍照,然后让大家天马行空的给你出主意,你能接受就试试,不能接受就无视! ...

好主意,记得帮我出处主意,有时间找出来拍照
似乎也没必要拍照,大家应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东西得出适合你配件的方案,先把你的配件亮出来看看,大家才能根据你的配件出谋划策。 ...

推荐点好玩东西的链接就行,我可以根据大佬的东西琢磨
主要自己没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晒你的垃圾出来,让大神给你组合
一个就是晒出你的设想方案,让大神给你完善 ...

好主意,记得帮我出处主意,有时间找出来拍照
似乎也没必要拍照,大家应该都有

网友:
电子垃圾diy好玩东西, 其实只要你肯用心去动手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是电子垃圾,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暗病很多。想折腾高大上的需要有基础的。
能把这些用起来做成实用的可 ...

都是折腾小玩具而已,不需要太好质量
做灯啥的没有外壳比较难看
而且没有接触过,不知道用哪种芯片省钱省事
比如我前一阵想做个3档按键的小灯,结果折腾半天电路  发现淘宝有3毛钱一片的芯片直接搞定
现在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这些玩具或者灯啥的用什么芯片最好,省钱省事
我电路不行,所以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仔细看了楼主描述,目前想做灯。我提几个我做过的,不知道你孩子多大,可能你家孩子没兴趣。
1 交通红绿 ...

交通灯没有按键可能不好玩,我有单片机但是太贵不值得,都是PIC,STM32的,便宜的单片机仿真器烧录器太贵不值得
灯笼没有外壳,还得买外壳
遥控灯,音乐灯都需要单片机或者专用功能的芯片,单片机太费钱,如上,专用芯片我不知道用哪些
快慢闪LED以前买过几十个,孩子现在不爱玩了,不知道做什么新东西喜欢玩

总结就是,没有这方面经验,不知道哪些专用芯片可以实现哪些功能,而且是便宜的那种芯片
所以请教大佬支招

楼主:
不能一一回复大家的就先抱歉了,看到的尽量回复

网友:
8022芯片搞个触摸调光,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