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五家的9.9元的18650锂电池充电板改装

楼主(2023-02-20):
买了一段时间了,板子是缺电感,电容,DC插座,没有电池仓,一直没有时间改,今天有空就改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吧

网友A:
这USB输出5v2A?

网友:
9.9元,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USB输出5v2A?

应该有,充电很快

网友:
这样就成了个可以直接更换电池的充电宝?

网友:
去老五家看了下,没有了。

网友:
9.9的四槽充电器,还带单片机,不错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我这个下架了,现在有这个

网友:
老五家的板子看来真不错,改的很漂亮。

网友:
板子没有了

网友:
为啥电压显示都一样?

网友:
买了同款板子,也一直吃灰呢。话说LZ外壳做得真好。。。
方便的话,能不能把需要补的零件列个清单,这样弄起来就快了。感谢先。

网友:
我图省钱,电感和电容都是拆机件。可能因为四个槽位的规格用的电感不一致,所以最后翻车了,现在一边扔着吃灰。

网友:
这个充电板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楼主手工很好。

网友:
哥。。上个配件清单行不?我也买了。现在配件规格还不清楚。。。

网友:
这手机太经典了,索尼爱立信的LT18i,索尼爱立信最后一部手机,后面都是索尼LOGO了

网友:
不错,不错,挺好的。手工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