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了个雅格台灯,顺便改锂电、触摸调光

楼主(2023-02-20):
原来用是铅电,电容瀑了,结果灯珠也全部烧了

充电+触摸电路板,type c接口

组装,左边的一块PCB是触摸板

完成

网友:
重新打板了?

楼主:
热转印的,从画板到出板,一个晚上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小台灯,原装的电池也是铅酸,坏了之后改成了手机电池供电,使用很久了,一切正常

网友:
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基本上是做了个新的

网友A:
台灯为什么要搞成无线的?需要经常移动吗?

网友:
剩下的只是外壳。

网友:
买椟坏珠系列……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强

网友:
一个触摸芯片加一个4056芯片构成了台灯电路

网友:
我也有2个这类型的小台灯,是18650锂电的,最近电池不行了,准备换个电池。

网友:
换了锂电要加配重才行啊

网友:
这台灯的底座应该可以放两颗18650,这样续航能力更好。

网友:
家里有个台灯是插线的,线都不知道哪去了,哪天也改下锂电

网友:
现在的人小家电坏了很少修了,都是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论坛的人都喜欢改,改多了就放那吃灰。这是病,我在努力治疗,好久没改啥东西了。

网友:
2023.2.18,这个板真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灯为什么要搞成无线的?需要经常移动吗?

不为什么,就是拆机的东西多,不舍得丢,不用掉不舒服。
但是改完的东西其实依旧不用,等着放坏再修。

网友:
板子是自己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