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多路输出电源 次级TL431 光耦反馈电路的电阻计算电压

楼主(2023-02-20):
多路输出,12V,5V,3.3V,7V,

几路都取样电压,然后他们再汇集到一起。到431

和以前的ATX电源多路反馈集合很类似。。

这个里面几路电压的计算,电阻取值。

下面再补充

网友:
一般采样是采在功率最大的那一路吧。

而对电压精度要求搞的其他路,只能另加稳压了。

网友:
多路采样一个输出?容易实现嘛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是取样5和3.3两路最后用一个光耦反馈到原边

网友:
这个学习了,支持一下。

楼主:
这个地方,我以前学习了,但又忘了。。。其实不难。。

多路电压,汇合的计算。

某个人画的

网友:
这几天用3842做单端电源,成功后 将30的变压器拆了,换了个50的,一上电,MOG管秒穿。翻车,烦死了。

网友:
实玩效果怎么样

网友A:
https://www.dianyuan.com/bbs/272407.html,多路取样计算。

电源有三路电压输出,分别是A路12V3.5A,B路5V2A,C路3.3V10A
需要对三路输出电压进行采样.
从图我们可以得知,R1取样A路电压,R2取样B路电压,R3取样C路电压.
计算步骤:
1.计算总取样电流Iq值.
总取样电流Iq=2.5/R4=2.5V/10K=0.25mA
   这里设总取样电流为0.25mA,所以R4取10K
2.计算R1值.
  A路取样电流是Ia=Iq*[IoA/(IoA+IoB+IoC)]
             Ia=0.25mA*[3.5A/(3.5A+2A+10A)]
             Ia=0.056mA
  R1=(VoA-2.5V)/Ia=(12V-2.5V)/0.056mA
  R1=170K(可用150K与20K电阻串联)
3.计算R2值.
  B路取样电流是Ib=Iq*[IoB/(IoA+IoB+IoC)]
             Ib=0.25mA*[2A/(3.5A+2A+10A)]
             Ib=0.032mA
  R2=(VoB-2.5V)/Ib=(5V-2.5V)/0.032mA
  R2=78K(可用56K与22K电阻串联)
4.计算R3值.
  C路取样电流是Ic=Iq*[IoC/(IoA+IoB+IoC)]
             Ic=0.25mA*[10A/(3.5A+2A+10A)]
             Ic=0.16mA
  R3=(VoC-2.5)/Ic=(3.3V-2.5V)/0.16mA
  R3=5K
5.验算.
  IR1电流=(12V-2.5V)/(150K+20K)=0.0558mA
  IR2电流=(5V-2.5V)/(56K+22K)=0.032mA
  IR3电流=(3.3v-2.5v)/5k=0.16mA
  实际取样总电流=0.0558mA+0.032mA+0.16mA
              =0.2478mA
约等于理论计算值的2.5mA,说明理论计算OK!下一步就是调试环节了,再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的更改

网友:
好文章,够详细。

网友:
分压比计算多次,还要再实际中调整,不如检测关键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ianyuan.com/bbs/272407.html,多路取样计算。

电源有三路电压输出,分别是A路12V3.5A,B路5V2 ...

好文章,其实ATX电源的电源取样也是类似的,但用二极管隔离电流。

网友B:
一个电车充电器好的,60v20A,放好久以后不能用。不装开关管,插上电,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放开关管3洞,黑笔放1洞,有断续滴滴声,(根据维修电车充电器降龙十八掌整理版,此种情况正常,可以装mos管开机),装管子以后开机,红指示灯快速闪一下熄灭,测3842芯片7脚电压12-15v波动,8脚电压0.几伏,短接光耦34脚,充电器启动,输出电压偏高80v左右,这种情况是光耦坏掉了吗。

昨晚没817c光耦替换,今晚找几个拆机光耦试试。3842,431,8050,358,初级三个大功率电阻,部分小电阻,两个快恢复二极管,mos管,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车充电器好的,60v20A,放好久以后不能用。不装开关管,插上电,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放开关管3 ...

问这个贴就错了。

你要稍微知道下3842,3843  各个脚的电压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