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以前排插上的过载保护器,热保护器 特别不稳定 不靠谱

楼主(2023-02-20):
很多年前,家里一个窗式空调,大概1200W,用一个长排插接的。

空调定时,但是经常半夜排插的过载保护器就跳了,导致我空调开不了,热的要命。

后来直接拆开排插,线路跳过这个保护器。

这个东西,比如5A电流工作时间一长,必然跳。。根本到不了10A。

现在的排插都没有它了。

网友:
直接短死就完事

网友:
简易保护器坏了,跳线用没问题

网友:
所以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
最初使用时如果并联一个小电容(0.几微法即可)可延长热保护的寿命

网友:
早就没有这种保护器的插板了

网友:
双金属片加触点,氧化后就容易发热跳开,达不到电流值了

网友A:
过电流保护,要考虑功率因数

标称1200w,电机负载功率因数按0.6算,有功+无功功率达到2000va了,实际就是9A电流

考虑到刚启动时电流更大,短时间突破10A跳闸是正常情况

即使配个C10的空开,大概率一样会跳

楼主:
我看那个东西不靠谱。。。
不稳定。

属于早年厂家为了卖点,卖高价做的一个附加。。。后来再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电流保护,要考虑功率因数

标称1200w,电机负载功率因数按0.6算,有功+无功功率达到2000va了,实际就是9 ...

我以为,不能那么考虑。。。。 你这个计算没有意义

网友:
后来再也没有了

网友:
过去家里没空开保护有这保护、后来空开普及了就不用它了

楼主:
我看那个东西不靠谱。。。
不稳定。或者有新的防止过载的元件?电路

属于早年厂家为了卖点,卖高价做的一个附加。。。后来再也没有了

网友:
确实不靠谱、我用的带一油汀几分钟就保护、我把它和黄压敏都焊下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