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白光 hakko FX-951 焊台 几个被误会设定细节和使用窍门

楼主(2023-02-20):
休眠功率 通过3.5音频线连接

是一个复位弹簧和一个微动开关,还有个4.7k 的分流电阻.
这个电阻有助于抑制线路"噪声"

1.休眠台的使用
重点介绍一下其他的没什么实际作用.

【立即休眠】,也就是搁置手柄到休眠台上,如果不设置. 就
现实 2 0 ,"0" 就是关闭,你可以理解是 0分钟休眠

那么搁置手柄.将立即 SLP 显示同时休眠进入
休眠状态据说这个温度在 223度,一般认为200度.
如果设定温度 200度,主机将无法进入"进入"休眠,并显示SLP

如果设置 ,例如 设置一分钟

放上手柄在休眠台上,过 1分钟后才进入休眠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那么不放上休眠台,会不会休眠呢?
答案是"不会" ,只有放上休眠台,这个功率才被启用

当然你可以将这个时间设定成 2 ,或者3直到29 等等.

【设定到 30 】 其实 如果设定"30"  那就关机了.

2.讨厌的设置钥匙不能不使用么?
可以通过设置不在使用 调节钥匙

4 0 表示,设置要通过钥匙激活

4 1  表示,无需钥匙就可以调整.有些人
直接用热缩管屏蔽掉光学接受开关.
如果打开这个设置,无需这么做.

注意:"此时间设定 范围 是从 1 ~ 29" .例如你不能
设定大于29 分钟,也不能设定低于 1分钟.(如能设定30秒就好了,可惜不能)

3.自动关机功能

30 分钟不使用,将进入关机状态 " - - -" 这时候
只能重新开机.

4.如何开启功能设定呢?
关闭主机 按住 上和下 按钮 再开机

按 "*" 号键切换功率选择
一共有 6个功能.  数字 1,2,150,4,5,6 开头.

按"*" 知道循环结束,自己就退出了.

5.最低预警温度设定:

第三个设定 出现的是 150 表示 烙铁芯的最低预警温度

6.错误报警蜂鸣器开启/关闭的设定:

第五个 设定 以 "5" 开头,是开启报警蜂鸣器,还是关闭蜂鸣器
这个是在烙铁脱机,温度探测达到时候用的.

7.低温预警蜂鸣器 开启/关闭 的设定
第六个 设定 以"6" 开头, 是低温预警设定,触发时候的蜂鸣开关,

8【关于,温度 的准确性】和校正.
用 191 温度测试器,和 万用表的 温度探头测定两个
温度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不准,那另一个也不准么? 其实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

我已经安装了.热敏电阻到国产 9501 手柄内部,发现
温度就我的191 来说.偏差 20度.

这个功率 只需要,按住 "#" 号键就可以激活.

这个功率可以上下调节 50个数值 ,大概是  100度的范围.
调整后,用 191 测定确实是这样.补偿 20度,测出来和原来高 20度温度一致.

网友:
一看就高大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教程!

网友:
调整菜单简陋

网友:
写的很全面详细

网友:
这么高级的焊台,焊接的焊点绝对很好。

网友A:
停产好几年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产好几年的东西了

这个型号可没有停产.是在售商品.

网友:
很好的帖子,正好有一台好好玩弄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可没有停产.是在售商品.

这种货色还停留在上世纪,没有说明书在旁边就没法用。功能上,国人自己多年前的所谓鲍鱼白光比这个不知强多少。有时候你会觉得难怪日本经济停滞了30年,如此的停滞。

网友C:
我台是A15版,刚才试了一下调整到4 1无匙功能无法激活,可能我用的方法不对吧

网友D:
学习了,这个机器没有使用单片机液晶屏,设置显示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机器没有使用单片机液晶屏,设置显示都麻烦。

买白光就是这样的.高端的都是条码识别.头子tip
国产的控制器.都有个液晶.还支持选择多种手柄,还有些能自动识别.
确实很方便.国人就是这样,"人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台是A15版,刚才试了一下调整到4 1无匙功能无法激活,可能我用的方法不对吧 ...

我的A15设成41无钥匙也不行

网友E:
我的951   A15版本   设成  4   1不插钥匙,就不能设置。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951   A15版本   设成  4   1不插钥匙,就不能设置。不知道什么原因。

确实有些951的版本需要刷固件,
这个问题在一个俄国玩家的帖子内出现过.
给日本白光公司去信,也不支持其对固件进行破解修改.

"09/15/2022
我尝试备份 FX-951 的固件 Hakko 设置了保护并锁定了固件。 如果缓冲区中没有正确的 ID 代码,则无法读取芯片。 由于 #Hakko 不会发布固件的编译二进制文件,如果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得到一个死的微控制器,那么如果不将它发送给 Hakko 或购买整个板,就无法恢复和修复设备。 如果有人有代码,请告诉我。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暴力破解它。"

而且如果,一旦你的芯片烧毁了,没有ID 就是替换了.IC 也无法继续使用.只能更换整个主板
固件是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951   A15版本   设成  4   1不插钥匙,就不能设置。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些发布的版本是被加密锁定的,固件上就被设置成这样.没法
而且即使是更换ic 也没用.
有个web 中就是这么些,官方也不支持二进制回写固件.
这个可以去官方网站查询.官方的答复就是,焊掉 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货色还停留在上世纪,没有说明书在旁边就没法用。功能上,国人自己多年前的所谓鲍鱼白光比这个不知强 ...

应该说30年前的很多东西拿出来依然是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机器没有使用单片机液晶屏,设置显示都麻烦。

真正的工业机风格,摩托的专业对讲机只有两个旋钮两个按键,后台功能设定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