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智能插座SHD-SPL0/001拆机图,请教如何刷机

楼主(2023-02-20):
联想智能插座SHD-SPL0/001

外观:

配件:

ESP8266

最后,哪位大佬指教下,这个板子要如何刷机?板子上没有标识线序或接口名称。

网友:
做工还不错呢,应该有APP可用吧?哪里买的?可以问问卖家。

网友:
我只是来看看滴,帮你顶起来找高手

网友A:
不是买来就能用吗?还要刷机?

网友B:
看着是8266,这芯片是不是很多品牌都在用

网友:
多少钱哪里有买?

网友:
网上找下同类插座的设置说明,然后下载个APP,插座不能用吗?

网友:
插座还能刷机吗

楼主:
6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买来就能用吗?还要刷机?

联想的app无法配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8266,这芯片是不是很多品牌都在用

ESP8266EX,想重新写程序,但是不知道灯、继电器和按钮的gpio  也不知道串口接口在哪里

网友C:
联想啥玩意都生成,除电脑外啥玩意的平平无奇,不过质量还是没的说。

网友:
去淘宝或京东看看有没有APP,装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啥玩意都生成,除电脑外啥玩意的平平无奇,不过质量还是没的说。

应该就是贴牌货而已,这个牌子正在向南极人靠拢。。。

网友:
8266芯片,很多插座都在使用,稳定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做工还是很实在的!

网友:
联想什么时候也搞这个了,做工可以。

网友:
之前本站流行过一款联想的智能插座,刷了最新的升级固件,然后就可以用涂鸦智能接管了,楼主不妨试试?

楼主:
@360安仔 @360安仔 感谢支持。站内的另外一款联想插座与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实在找不到相符的内容,就只能根据那个教程编译一个固件,然后用编程器写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