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电动车E41错误问题分析及解决

楼主(2023-02-20):
     前年买了一台小米出的九号电动车,型号为c30,可提锂电池,中置单减震,软软弹弹很舒服,起步刹车也不错,车架也挺牢固。因为电池小跑不了多远,一般都是买菜骑一下,多数时间吃灰。最近天气慢慢升温,觉得又能骑了,就推出来打理下。结果就发现开机后,不管是行驶,还是推行,如果龙头扭到左边某个角度后,龙头内就有电机动作的声音,咔咔作响,然后就报e41错误并亮红灯,车子就无法行驶,再次开关机,如果不动龙头,则会正常。
    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可供参考的并不太多,多数都说是龙头锁通病,九号很多车型都会出现,如果出错后打开app,app内会提示“龙头锁未回收到位”或“龙头锁收回异常”的告警。解决办法都是更换龙头锁,过保的话大概是收80-100元,问题是也有很多人反应修完了还是报故障,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因为车子已经过保,所以打算自己搞一下,弄清楚到底什么问题,于是就挑了个时间,参考小米官方的拆卸视频(这点要表扬,很方便),把车子拆开了,取下龙头锁组件,感觉做工很不错,龙头锁主题是铸铝的,上面有Segway-Ninebot 字样,齿轮箱和电路板装在一个尼龙材质的盒子里,龙头锁外还有一个透明保护盖,用来保护手动拉索部分,设计是挺到位的。(忘拍图了)
拆卸视频
齿轮箱,电机和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3根线,加上两根直接从控制器来的电机线,这个端子一共5根线,三根连在电路板上的线分别是黑色(gnd),黄色(+12v)和蓝色(output)
电路板很简单,1个二极管反向跨接在电源和地之间,两个电容(一个接在电源和地,一个接在输出和地),还有一个3303磁控开关
看电路板布线,原先是设计了两套相同的电路,对应两个磁控开关,但实际上只安装了一套原件。
正面
分析其具体工作原理,是在可移动的锁柱部件上,有一块磁铁,锁柱和磁铁一起移动,通过3303检测锁柱位置,判断上锁、开锁两种状态。3303霍尔开关状态为:开锁状态磁铁靠近,输出低电压(output,蓝线);上锁状态,磁铁远离,输出高电压(output,蓝线)
车子检测不到上锁状态并不会报错,因为很多时候龙头位置不对,龙头也锁不上,算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任何时候蓝线(output)输出高电压,控制器会认为龙头在上锁状态,对安全驾驶有重大影响,故会尝试控制龙头锁再次解锁,表现为电机转动,带动锁柱,咔咔作响,如果一段时间仍未收到低电压信号(开锁状态)则会报E41错并亮红灯停车。
所以网上和小米提供的应急解决方案就是,短接蓝色和黑色两根线,确保输出一直是低电压(开锁状态),这样车子就不会报错,故障临时解决。
按照以上办法短接后,我的车子故障依旧,仍然会报错并停车。
分析原因,感觉应该是线路有问题,于是顺着龙头锁线路走向检查了线束走线,感觉线束保护得当,但是固定位置不在龙头后而是在偏左侧位置(看图),向左转动龙头,确实有些拉扯。
这一步手脏忘拍图了,参考一下这张图吧:
后面黑色的铁片就是固定线束的,还做了沾塑处理,避免划伤线束。
大端子是连接仪表板的,有十几根线,测试发现蓝线(output)对应的灰黄色线不通,轻轻一拔,线出来了。

接好线,套上热缩管保护,测试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综合以上信息,得出E41错误产生的原因是:
1、传感器或相关电路故障,如果误输出高电平会造成误报上锁状态,导致显示e41并立即停车。
2、主线束安排缺陷或长度问题导致的过度拉扯,如果造成断线,也会出现误报上锁状态,显示e41并立即停车。
同时得出结论:
老C这款车型的E41错误,应该是线束长度(稍短了一点)、线束布置(设计固定位置偏左)或线束安装不当(把固定铁片转个方向,就靠近中央了)这3个原因,单一或共同作用导致的,个人能做是将线束向中央布置,减少龙头转动造成的拉扯。

后续补充:
1、找到原因后取消了黑线和蓝线的短接状态,独立运行龙头锁组件,发现我的龙头锁无论上锁还是开锁状态,输出均为低电压(开锁状态),估计是3303确实也故障了,但是误打误撞,这个故障并不会导致E41。
2、短接黑线和蓝线并不会导致龙头锁功能失效,使用功能一切正常,能锁能开。

网友:
楼主是个很细致的人,手艺不错,九号滑板车用户点赞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好手艺

网友:
这个是高手,需要耐心细心和技术

网友:
维修手艺不 错,拆修的很细 致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能力超强

网友:
沉着冷静,分析透彻

网友:
详细到位不错安逸。

网友:
这根线是怎么断的呢

网友A:
不会是短接造成芯片损坏了吧

线太短,扭龙头造成磨损,线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短接造成芯片损坏了吧

线太短,扭龙头造成磨损,线断

1,3303有输出短路保护,2,当时拔掉了龙头锁组件插头,短接的是车子侧的插座,应该能排除维修过程损坏芯片的可能性。

网友B:
修好了 就有满满的成就感啊   没修好 没事的时候总会想起来

话说这个 九号和小米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就有满满的成就感啊   没修好 没事的时候总会想起来

话说这个 九号和小米有啥关系? ...

小米生态链企业,以前它们的合作以利润分成模式为主,小米按成本价买断九号公司的定制产品(据我所知就是平衡车和滑板车),再通过小米渠道销售,利润按照比例分成。
电动车是新的产品门类,九号自建门店销售,除了小米是它的大股东之外,实际上跟小米没关系。

网友:
楼主是个很细致的人,分析很到位,手艺不错。

网友C:
这个是啥?电动自行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啥?电动自行车吗?

九号电动自行车

网友:
关车时注意龙头一定要向左摆到位,不然锁会卡卡的锁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