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罗技MX Anywhere 3无线鼠标 更换电池

楼主(2023-02-20):
罗技MX Anywhere 3无线鼠标 更换电池.
没有华丽的文章,只有实实在在的维修手艺.

网友A:
这脚贴有没有办法打个螺丝孔,又不影响手感,方便拆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脚贴有没有办法打个螺丝孔,又不影响手感,方便拆螺丝

直接买几套脚贴就行了,换一次电池能管2年.

网友:
容量加大了?

网友:
鼠标看着挺不 错 的

网友:
虽然是罗技,但是我选304

网友:
用了多久,电池废的?

网友:
不是说锂电池至少可以用500个循环么?

网友:
贵的鼠标还是值得一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