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多串镍氢电池组智能充电器是怎么识别电池数量的

楼主(2023-02-20):
请教一个问题,这种充电器怎么只能识别外接有几节电池。

目前有5串镍氢电池,设备写的是6V输入。
别人给我一个非原装充电器。
内部我看了下就是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稳压管(限流电阻和稳压管都烧了)
之后通过一个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由于充电器只有6V,实测空载输出5.5V,再加上二极管有0.6V左右压降,电池根本充不满。

所以目前我想买这种智能充电器,
但是又担心万一电压识别错误,比如输出了比较高的电压,导致故障扩大

楼主:
如果简单的通过识别电池电压,还是不太可靠的
毕竟5串电池使用年限长一点,就会造成电压不均衡
有的老化了,这样很容易导致过冲的

网友A:
貌似除了电压检测也没有其他方面的招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除了电压检测也没有其他方面的招儿……

所以这种便宜的充电器还是不太靠谱的
比如电池过放了,那电压是偏低的,
充电器怎么知道是5串还是6串
只能说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除了电压检测也没有其他方面的招儿……

想了想,为了安全起见
又买了一个7.2V输出的充电器

那种智能充电器万一识别错误输出电压过高
更加不安全

网友:
带恒流电路的话,电压低也没事,电流上去,电压就高 了。

类似电动车的三段充电器,平时也就55V,但是充电的时候能升高到59V。

网友:
这估计是直接限流的吧

网友:
便宜的充电器还是不太靠谱

网友:
应该是通过电压识别的

网友:
应是最简单的充电线路

网友:
还用识别?限流0.1C充电16小时,傻瓜冲都这样,想识别得加358!

网友:
我有个台湾的带液晶屏充电器,90年代老摩托大砖头用的,2—6节镍镉镍氢都能自动识别充满,里面有单片机。好像是负德尔塔电压检测。充的不错,当时可能上千一个。

网友:
估计是加了限流了,镍氢电池耐用,锂电池就不行了,一定要限压限流

网友:
支持11 13楼,12楼被吃了?

网友(2023-04-12):
我有一个这样的充电器,平时用来充9串都没有问题。前几天拿来充7串发现问题了,充满只有8.4V。感觉充电器给识别成6串了。充满1.4,6节正好也是8.4,和7节1.2的起始电压一样了。问了一下卖家,说让我用光了重新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