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忐忑收了个斐讯K2P神器,还好安全上车,开拆开刷!

楼主(2023-02-20):
50包邮收个K2P,但底部铭牌没了,无法知道是什么版本,当时看卖家发的图片,发现是灰口,能确定A2或者B1,B1虽然也不错,心水还是想弄个A版的刷机折腾一下

题外话:后来经过百度大量查阅,能用DC电源插口就能判断是什么版本,灰口 1.5A的就是A2,灰口2.0A就是B1,因为B版只有2.0A的,害我白忐忑几天,哈哈

登录后台发现已经升级了最新的官方固件,只能TTL刷机了,本来想用网友的TTL探针大法刷的,但试了几个都无法用键盘输入指令,以为探针与主板接触不良,还是拆机吧

结果还是不能选择9刷机,默认是选3的,TX RX位置换过怎么都不行,后来下载个TTL测试软件,好家伙原来是TTL坏了,白忙活了,还好有备用

测了好多次都是NG,后了换一个正常是OK的

来开刷,结果1分钟就刷入BREED,可以放心折腾了

把我激动得把刷固件的照片也拍糊了哈哈

本篇结束了

预告,下篇刷机更加精彩,提示一下(还记得我之前拆的不知名路由)

网友:
k2p信号还是不错的,不用WiFi6的话,这个还能继续用。我两个都刷了潘多拉。WiFi转发可以跑到500m以上,有线能到1g

网友A:
好多年前,K2P A1版0元购搞了两个均安全下车,卖掉一个,自留一个一直在用,刷了个养老固件。

网友:
说真的,自从用了WIFI6,以前的神机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

网友:
这么糊,怕是撸多了吧?

网友:
K2P  的A1,A2版都可以,可以刷很多第三方固件。B版的太差了,只能刷官改和华硕改。

网友:
什么固件,稳定不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够香的

网友:
刚看了下我的A1版也是灰口2.0的

网友:
我家里还是两台K2P A2,没啥大问题

网友:
前两年朋友装了新宽带用了移动的路由器,有个K2P闲置下来,当时我没问他要,后面他搬家都不知丢哪里去了

网友:
k2p信号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以前k2p还是硬通货,现在白菜价

网友:
坐等楼主的大作

网友:
自用的b1版本,刷了官改,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K2P A1版0元购搞了两个均安全下车,卖掉一个,自留一个一直在用,刷了个养老固件。 ...

刷的什么养老固件?nano?

网友:
这个用来干什么?

网友:
给个车牌,搞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