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米家智能摄像头云台版 型号:MJSXJ01CM 拆解并维修

楼主(2023-02-20):
这个摄像头大约是2018年买的,在室内用了一年多,又在我们家大门外风吹日晒悬挂了三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夜视功能不管用了。

过年期间大门外换了个新的,这货就光荣退休了。过完年闲来无事拆开瞅瞅里面是什么个情况。
怀疑是红外补光LED的问题,因为可以听到虑光片动作的声音,说明控制部分应该是好的。

四颗白色胶塞兼脚垫,揪下来里面是四颗螺丝:

云台左右转动的无刷电机:

里面依然是四颗螺丝:

这里有一颗大轴承:

拆掉固定齿轮的三颗螺丝就可以轻松拿下齿轮:

这样“脑袋”就拿下来了:

这个外壳是卡扣设计,不费什么力轻轻一撬就开了:

负责上下摆动的电机:

主控板:

红外补光LED就在这块小板上面了:

经测量10颗红外LED其中有一颗开路了:

突然想起手里有大约二十年前从郑州中州商场买的杂装元件包里面有几颗这类灯珠,和摄像头上原来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虽然直径同为5MM,高1MM,但是能用。测量导通电压基本一致。这么多年一直没机会用,之前修电视遥控器用掉一颗,这次终于又用掉一颗。这几颗玩意儿估计能把我送走

罪魁祸首:

效果:

修复完成,吃灰去吧。
不得不说小米的做工还是可以的,折之前没想到这玩意儿构造还挺复杂呢。

本帖完!

谢谢观看!

网友:
什么时候拆13

网友:
18年买了一个,还在使用中,一切正常。人脸识别得购买小米云盘100每年,买了一年没啥用又停了。东西还不错

网友:
修复完成,不要让它吃灰............就最后一图的视觉不错.......24H开机.........记录美好时光.............

网友A:
红外一般不容易坏吧,还是质量控制不行

网友:
  应该是挂室外的原因

  现在室外版  CW400  过些日子弄个放老家 ……

网友:
没必要拆手机,反正小米连设置自带广告。以前华为荣耀20和刚买的荣耀平板v7系统简洁,后来自带浏览器内置广告。楼主摄像头大云台,手机后摄微云台防抖。

网友B:
这图好大,加载搞了半天我以为网坏了。

网友:
米家的摄像头看着还不 错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拆掉坏的那颗 直接短接也可以的

网友:
是时候换新的了

网友:
这摄像头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好大,加载搞了半天我以为网坏了。

楼主用了.png格式的缘故,帖子里的图片总共近100MB。建议大家如无特殊需要,请上传.jpeg格式图片。PS:我已经重新改为.jpg格式上传了。

网友:
尼龙齿轮好评!

网友:
不错   质量过硬

网友(2023-06-20):
感谢楼主,同款的还没出现故障,做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建议所有红外led都换掉,寿命长点

网友:
小米摄像头相比较杂牌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一般不容易坏吧,还是质量控制不行

那他也是个灯珠,肯定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