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想笔记本电源升压问题 打算20v升高到24v

楼主(2023-02-20):
现输出20v,有点低,打算升高到24v,或更高,请问需要怎样改?还有这些白色的胶怎样去除?请师傅们费心解答,谢谢。

网友:
看不清
最好的方案就是找到TL431  稳压芯片
然后 两电阻 改阻值就可以了
就改几v的话  别的什么都不用动

网友:
还能什么去除,慢慢扣……不懂不建议乱改…

网友:
红圈的估计是431,沾水的棉签试试

网友:
笔记本电源用431的不多,多数是运放,并且有过压保护电路,所以调整到24V之前,应该解决过压保护问题。

网友:
保护机制很多,光改431是没用的!

网友:
这有点难度

网友:
我的联想电源没有431,是芯片,试过没成功

网友:
找到4个数字的电阻改变一下 看行不行

楼主(2023-03-24):
谢谢诸位回复,改用变压器了。

网友:
笔记本电源不但有过压保护,有的还有过流保护。

改后会遇到各种杂症。

网友(2023-06-13):
除胶要么风枪边吹边镊子清理  要么烙铁直接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