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卡片机放大不聚焦怎么修

楼主(2023-02-20):
问题在马达,还是对焦杆,放大以后不聚焦。包括三星s760系列

网友A:
,s760系列需要拆下卡片机,将马达及对焦杆拆下来清洁干净,用滚珠笔触摸马达上的孔,重新安装,如果仍然不行,则可以试试检查对焦杆是否可以转动,如果不能转动,则需要更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760系列需要拆下卡片机,将马达及对焦杆拆下来清洁干净,用滚珠笔触摸马达上的孔,重新安装,如果仍然不 ...

哥 你调用的是山寨版chatgpt? ,还有4k多m币你留着也没啥用,不如转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60系列需要拆下卡片机,将马达及对焦杆拆下来清洁干净,用滚珠笔触摸马达上的孔,重新安装,如果仍然不 ...

这个懂了。那尼康s2600这种换桶的,开关机还会卡,问题又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