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免费劵打板

楼主(2023-02-20):
立创开源广场的文件有些无法使用免费劵打板了,我上周在立创开源广场找了一个打样文件,用免费劵打了一次,同一个有两个文件,准备周末来下单,可是却打不了,有些还是可以打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wechat_upload167686885863f2fcfaa5854

网友:
他这个是别的软件导入到lceda的

网友:
不是天天有  企业用户才有。不是天天有  企业用户才有。不是天天有  企业用户才有。

网友A:
不会打样的看着干着急
哪怕是少量付费也是能接受的,玩嘛,无奈是真不会

网友B:
必须是用立创eda 画的板子才能打样,
用其他软件画的板子转成立创eda然后再生成的Gerber文件,
上传上去最后就会出现这个提示。
有可能不能打样的文件原始设计不是用立创eda,然后转成立创eda的,但是下单软件就识别为非立创eda设计,所以不能免费打样。

网友C:
改改文件名看看呢,或者里面的标示改改

网友:
用他家软件才能打。
是不是可以这样猜,用他家的软件,你的图,只要联网,他都能获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用立创eda 画的板子才能打样,
用其他软件画的板子转成立创eda然后再生成的Gerber文件,
上传上去最 ...

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同一个工程,有两个文件,我只打样了一个,另一个文件就打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改文件名看看呢,或者里面的标示改改

改过,没有用

网友:
自己再画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同一个工程,有两个文件,我只打样了一个,另一个文件就打不了 ...

可能两个文件不是同一个软件画的。
有提示的,只能用力创eda 照着重画。

网友:
必须使用他的软件,才能使用免费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打样的看着干着急
哪怕是少量付费也是能接受的,玩嘛,无奈是真不会 ...

proteus上手最快。

网友:
立创检测到PCB元件 网络等命名与eda的元件  网络命名不一样,就会判定为不是eda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