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络摄像头云台卡住,拆开修理,刮坏主板。

楼主(2023-02-20):
卡扣设计,一不小心挂掉几个元件。电阻直接短接,电容找差不多补上,总算救活。

网友:
电阻直接短路居然也能用

网友:
电阻可能给线性稳压芯片分压,短接后可以用,只是稳压芯片压差发热变大。我的联咏96650运动相机白屏,原来液晶屏排线电阻没了,短接后黑屏失败,新版联咏96660排线没电阻,改在电路板位置不易脱落。

网友:
手艺不 错,要是能找到刮掉的电阻尸 体换一个相同阻值的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牛,闭着眼就修好了

网友:
恭喜修复,又省下了一笔买新摄像头的钱。

网友:
手艺不错,拆解太暴力。

网友:
楼主厉害啊!电阻直接短接,居然没冒烟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居然还能这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