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德立邦NO.CX1;5孔开关插座过热烧损,探索一下这原因?

楼主(2023-02-20):
老人厨房的插座,2000瓦电磁炉扛不住?新国标会好很多?

网友:
接触不紧实就会这样

网友:
弹片不行,时间一久就松的,不发热才怪

网友:
感觉就是触点松了,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厨卫大功率电器用插座,还是装质量好点的用着放心

网友:
看插座弹片厚度还是可以的,两孔的还是没有三孔的接触好,建议更换三孔的插头

网友:
猜测应该就是接触不良,造成打火发热,才会烧成这样。

网友:
电热器插座,尽量买火零导电片较厚,有压力弹簧防止接触不良。其它廉价的都加上220v1a,自恢复保险丝PPTC元器件。

网友:
厨房的插座,时间久了就会有油腻粘上,造成接触不良,2000瓦的负载发热量就上来了。

网友:
兼容欧标两脚的插孔相当于单面接触,再加上有些不规范的插头两脚间距小一点的,插过这种插头再换标准插头的话,那么可能就接触不良了,过热烧毁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
感觉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烧的确实有些严重

网友:
弹片都被插倒下了

网友:
不知道跟频繁插拔有没有关系,我的一个厨房插座接电磁炉用了6年,坏了拆下来才知道触片是铁的,2100瓦的电磁炉插头也没烧坏。

网友:
不用拆,电磁炉换成三脚插头即可。

网友:
三脚插头应该比两脚的跟弹片接触严密点;另外厨房油烟大,插座最好选带防尘盖的,多多少少会好上那么一点呢。

网友:
插座触片单面接触,紫铜或者铁皮镀铜,本身弹性不好,插大功率电器时,接触点小大电流发热,加上热胀冷缩,恶性循环,导致接触不良,触片和插片发热烧化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