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单位淘汰的联想电脑M8300T ,品牌的机箱不得不说是真的好。

楼主(2023-02-20):
单位淘汰的联想电脑M8300T ,品牌的机箱不得不说是真的好。

网友A:
单位办公室的惠普台式机,前些天加一个固态硬盘,拆开机箱后发现居然只有一个硬盘位,只好用双面胶把固态硬盘粘在机箱内。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十几年前的联想机箱,稳重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办公室的惠普台式机,前些天加一个固态硬盘,拆开机箱后发现居然只有一个硬盘位,只好用双面胶把固态硬 ...

一般不会这样,你看看说明书,应该有多余的位置。

楼主:
现在D3 的内存便宜,值不值得搞2条8G的?2代的I5  2400 估计也能再战3年!

网友:
再战十年都没问题

网友:
比我的电脑都新,还能再战。

网友:
11年的,也十多年了,品牌货,质量不错。

网友:
机箱用料做工看着确实不 错

网友:
品牌机的机箱貌似都不错的……

网友:
联想,也就剩下机箱不错了。

网友:
品牌机的机箱比较结实

网友:
品牌机箱做工一般都不错

网友B:
这个系列本来就是高端

显卡下面挡板拆一块  不然里面温度高  ……

网友:
各类产品都有相关的标准,应通过规范的设计和制造,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取得相应的检验认证标志,这是品牌产品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这叫做与国际接轨。

这机箱各处都体现了抗电磁辐射和干扰的设计。

楼主:
这种商务的机箱就是比较单调,胜在做工扎实!装一套破主板电源啥的买废品都能多买20!

网友:
我的几台G31电脑比这台还老

网友:
大部分的品牌机机箱都是富士康做的,富士康在电脑业内就是机箱和插件最为出名

网友:
联想的台式机机壳比它的里面配置好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本来就是高端

显卡下面挡板拆一块  不然里面温度高  ……

这是面板下部进风的,这样才是完整的风道,前面还有感温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