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小米配套电源DSA-38PFC-19 FCH 190200

楼主(2023-02-20):
打包收来的一堆电源中的一个,应该也是超电压炸掉的,给小米配套的19V 2A电源,帝闻代工,型号DSA-38PFC-19 FCH 190200

外观Down来的图

拆开果不其然,都是喷出来的电解液

交流输入部分,省略了NTC、压敏电阻,祸根就此埋下

电路板反面,左边为初级,右下方为次级输出,中间光耦隔离

主控芯片,丝印281L48,经查型号为OB2281

拆解修理过程手上都是电解液,就没有具体拍照了,
从保险、整流桥、主电容、MOS管、取样电阻,反正炸的很彻底,要是没省略压敏电阻,应该不会炸这么狠,
初步测量电源IC没有短路,更换所有元件后上电无输出,
测量上电瞬间和上电后芯片5脚Vcc均为0,启动电路不复杂,从R1电阻经R3直接到5脚,考虑还是IC坏了,
更换IC后,19V输出稳稳的,再补一颗压敏电阻,收工

网友:
感觉电路挺简单的啊。这一炸不等于板上原件全废

网友:
我就服这种会维修的大佬,这东西我看起来就一脸懵逼然后没思路,全靠蒙

网友:
坏了直接扔

网友A:
这个坏的元件比较多,是否还值得修?

网友:
烧这么多元件,还要修啊。新的蛮贵的?

网友:
没法修复了吧?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换新的。

网友:
烧的有点严重了,IC坏了,保险、整流桥、主电容、MOS管、取样电阻都炸了,没剩什么了。

网友:
这一炸,高压部分几乎全军覆没

网友:
烧得元件有点多啊!

网友:
也算是练手的好机会,修好能坚持多久真的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坏的元件比较多,是否还值得修?

逛论坛大部分不是追求修好一刻的愉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