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这个磁盘变RAW格式怎么修复

楼主(2023-02-20):
磁盘变RAW格式。无法格式化 无法删除分区 删除分区提示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网上的方法cmd也试过了。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此时唯有重新开卡能解决,有售后就找售后。如果既开不了,又无售后,就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唯有重新开卡能解决,有售后就找售后。如果既开不了,又无售后,就搬板 ...

开卡要找短接点吧  我这里也试过了。j1三个点。短接无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唯有重新开卡能解决,有售后就找售后。如果既开不了,又无售后,就搬板 ...

错了是 j1 两个口。也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卡要找短接点吧  我这里也试过了。j1三个点。短接无反应怎么回事

啥主控?板子先拍图传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主控?板子先拍图传上来看下

开卡成功了 感谢解答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应该把问题解决的过程展示一下

网友(2024-12-10):
引用 楼主:
开卡成功了 感谢解答

请问怎么解决RAW问题的?我的一块SSD也变成RAW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