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电驴缓慢漏气 自己用自补液能搞定吗?

楼主(2023-02-20):
应该是真空胎吧, 看样子没补过。打一次气能开个两三天。没发现有钉子,不知是不是气嘴漏了?

看了一下好像是该换胎了。问了修理店,3.0-10 杂牌的4层要90元,6层110元 130元都是普通的牌子。 没问到正新建大这些。   淘宝朝阳正新这些也才三四十。  不知怎整好

网友:
这种慢性漏气不好查,可以加一瓶自补液试试,如果还是漏气,估计是气嘴座的问题了。

网友:
买个内胎塞进去

网友:
慢慢漏气,直接放补胎液进去肯定行的。网购也就是2块多一瓶。还有真空胎要打气要够足,用力打气,手动打不爆胎的。

网友:
轮胎换新的吧,抛锚一次就够烦心的

网友:
只能开两三天,那漏气的点,还是挺大的了,轮子泡水里,找漏气的点,要有点耐心

上自补液,后期更换胎麻烦,据说长久来说,自补液弊大于利

网友:
你的内外胎都该换了!

网友:
自补液腐蚀大

网友:
大哥,这个胎纹都没了。换个轮胎吧,安全第一。

网友A:
我的也是的,一两周要补一次气

网友:
这胎该换了,都成光头胎了

网友:
花纹都磨平了,可以换胎了。换新胎还漏气可以让修车老板帮你查查

网友:
你早就该换胎了

网友:
这个胎磨得够光滑的,用补胎液,如果还漏就换胎了。

网友:
自补液不要用,换个轮胎最实在的,

网友B:
   轮胎能不换就不换,只要不漏气就行,电动车快不到哪里去的不怕危险的,以前我的摩托车外胎磨损,维修店叫我换外胎,说不换外胎内胎容易漏气,灌一瓶补胎液进去讲究用,结果后面又用了3年。前减震也是这样,漏油了,维修店也叫我换,我也说将就用了,结果一直用到摩托车报废处理一样用着,也这样用了8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轮胎能不换就不换,只要不漏气就行,电动车快不到哪里去的不怕危险的,以前我的摩托车外胎磨损,维修店 ...

你这个行为,不建议,必竟轮胎安全性的问题,真爆胎了,摔下来,不值当........一条正新电动车轮胎8层加厚缺气可行驶真空胎,也就100元的事

只能说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行为,不建议,必竟轮胎安全性的问题,真爆胎了,摔下来,不值当........一条正新电动车轮胎8层加 ...

电单车真空胎没有内胎不怕的,就算漏气也是慢慢漏,不会爆胎的。

网友:
一个新搞定,你旧的也不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的,一两周要补一次气

喷点肥皂水查查哪里漏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