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排除电视插座线路问题?

楼主(2023-02-20):
如图电视插座和锅连接, 如何知道这个插座是没有问题的呢?

工具:有万用表。
环境:之前锅直接接机顶盒,电视信号正常。现在将插座和锅连接了, 然后机顶盒和插座连接时,电视没有信号了。
分析:
1.先排除机顶盒和插头的问题,用万用表二极管挡位测插头,发现是通的,电压为1.5v左右。
2.锅和插座之间的线路如何检测呢?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位发现是不通的,难道是插座没接好?正常情况下,这个插座可以用这种方式检测吗?

网友A:
拆了插座看下,说不定断路或接错,亦或屏蔽不到位干扰太严重…

网友B:
锅的高频头貌是要通过馈线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的高频头貌是要通过馈线供电的

是的。机顶盒开机后,插头上的电压是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插座看下,说不定断路或接错,亦或屏蔽不到位干扰太严重…

我也是这么猜的,但是没想到证实的办法

楼主:
高频头电阻是20.0千欧。机顶盒开机后,连接高频头的电压是18v。

网友:
第二图上的东西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