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多硬盘错峰启动的讨论,欢迎各位大神各抒己见~

楼主(2023-02-20):
一直知道有错峰启动硬盘的说法,但受限于条件无法测量,有网友说有的主板支持,那是哪些主板型号呢?
有的网友说阵列卡自带错峰启动。那又是什么情况呢,欢迎大神们各抒己见。

网友A:
所有设备上的硬盘都是逐个枚举然后挂载的,这个担心完全多余

至于顺序,一般参考0/1/2/3这样,冷启动的话都是同时启动,错峰启动可能说的就是设备枚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设备上的硬盘都是逐个枚举然后挂载的,这个担心完全多余

至于顺序,一般参考0/1/2/3这样,冷启 ...

说的是冷启动。关乎启动瞬间启动电流的问题。最近测试了下,台式机500G的3.5硬盘,启动电流可以是20多瓦,工作(读写)也才几瓦。
而我目前电脑带了9块硬盘 想起瞬时功耗问题了,就来问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冷启动。关乎启动瞬间启动电流的问题。最近测试了下,台式机500G的3.5硬盘,启动电流可以是20多瓦 ...

这么牛,9块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9块硬盘。。。。

你好,是的。绝大部得分都是片儿

网友C:
电源多买100W,完全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的。绝大部得分都是片儿

你这是有九房小姐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多买100W,完全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500w电源,12v单路输出49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有九房小姐姐啊

片儿等于小姐姐吗?
你以为呢~

网友D:
我是建议你换电源好过了,组了RAID还要分段启动硬盘,不启动完就过不了自检,这不是自找麻烦嚒

网友:
我的个人思路是电脑硬盘越少越好,我的几台电脑硬盘都只有一块,后续需要大的备份数据就用移动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建议你换电源好过了,组了RAID还要分段启动硬盘,不启动完就过不了自检,这不是自找麻烦嚒 ...

纳诺,这就是说我起的伪命题了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冷启动。关乎启动瞬间启动电流的问题。最近测试了下,台式机500G的3.5硬盘,启动电流可以是20多瓦 ...

数据无价,找个高功率电源吧,别到时候烧盘了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无价,找个高功率电源吧,别到时候烧盘了才后悔

这个还好,电脑电源12v有500w。

网友:
支持sas接口的主板和阵列卡才支持,SATA的供电和数据是分开的,由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冷启动。关乎启动瞬间启动电流的问题。最近测试了下,台式机500G的3.5硬盘,启动电流可以是20多瓦 ...

我的硬盘启动的时候也就12w,我的电脑带了4块硬盘3块ssd,500w电源是足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的。绝大部得分都是片儿

老哥你这收藏有点多啊,我大部分都是游戏

网友:
减少硬盘数量,尽量买大硬盘,然后配一个强壮的电源就行了。硬盘多不单是功耗的问题,还有散热以及维护、备份的问题,减少节点就等于减少问题发生的几率。

网友:
外置硬盘架解君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好,电脑电源12v有500w。

我这里每台8盘,开机最大功耗150W左右,后面进入休眠了连带显示器功耗不超过50W,尽量用ATX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