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102换偏振膜,没有效果

楼主(2023-02-20):
手头的zt102是朋友的,泡水了,电路出问题,朋友不要了扔给我了
修好了,最近总出毛病,不准备要了,就瞎折腾吧
也入手了zt109,就准备把102屏幕的偏振膜换了,反正坏了就当配件,不心疼

正好有个废弃的lcd,好像pos机拆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结果换完了,对比109,一个鸟样
总结就是偏振没毛病,液晶垃圾,没救了
唯一能解决办法就是换屏幕了,估计没有兼容的效果好的屏幕,只能定做,肯定没销量的要砸手里

总结,凑合用吧,不值得折腾
照片就不放上来碍眼了

网友A:
偏振模有角度的,不是直接贴上去就能显示的,要旋转几个角度看看

网友:
眾儀顯示屏效果差,已經變成祖傳了

网友B:
液晶屏的偏振膜必须前/后成套换,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振模有角度的,不是直接贴上去就能显示的,要旋转几个角度看看

撕下来时候就注意了的,完全按照原屏幕方法贴上去的,角度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的偏振膜必须前/后成套换,才有效果。

是的,前后都撕掉,都替换上去了,很注意前后和方向,因为有胶,不会贴反的
总结就是屏幕垃圾,没别的改良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前后都撕掉,都替换上去了,很注意前后和方向,因为有胶,不会贴反的
总结就是屏幕垃圾,没别的改 ...

众仪的是著名的玩具表,无聊人买来折腾自己的。

网友:
液晶显示淡和偏振度有关,一个是偏振膜,一个是液晶,液晶除了和本身材料有关,还有一个因素是电压。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2023-07-03):
换第二张偏振膜一定要360°旋转并观察,找出最清晰的一个角度,裁剪好后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