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电视加装摄像头、微信语音电话如何实现?

楼主(2023-02-20):
最近想把家里前年买的65吋康佳智能电视加装个摄像头、实现微信语音电话,查了不少资料,有的说可以加装usb普通免驱摄像头,有的说要厂家专用摄像头,有的说要装微信电视版,有的说要装某个预装微信功能的app后才能使用微信,但最终都没实现,各位有知道怎么办的么?

网友:
简单用手机

网友:
发个悬赏,多人看

网友A:
进来学习看看咋实现

网友B:
微信没有能装到电视机上的版本吧,你先把微信装上去再折腾摄像头能省不少功夫

省得硬件折腾完了发现微信装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看看咋实现

手机投屏

网友C:
手机投屏到电视,用手机摄像头对着自己就行啦

网友:
就电视这运行内存和容量,微信不分分钟让你卡到恢复出厂设置,用手机或者装个监控摄像头

网友D:
原来有个qq电视版  现在估计都不能用了  普通免驱摄像头就行

网友:
换电视恐怕也不好用吧

网友:
摄像头用免驱就行,关键是微信能装到电视上么?电视一般是安卓5.1版本,微信不技术这么低的版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没有能装到电视机上的版本吧,你先把微信装上去再折腾摄像头能省不少功夫

省得硬件折腾完了发现微信装 ...

应该是可以装的,手上有个技德早些年出的机顶盒,好像是安卓5.0的魔改(也就是多加了一个类WIN风格的桌面,可以实现多个应用同时窗口化支行),可以装微信上去,并且会补当做PAD版的微信识别,从而可以手机和机顶盒同时双端登陆使用。
不过电视版的微信还真没装过,只在之前孩子上网课时装过手机版的钉钉(后来才知道,也有电视版的),手机版的腾讯会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来有个qq电视版  现在估计都不能用了  普通免驱摄像头就行

老早前记得用过视频通话,用的是电脑摄像头带麦克风的,可能就是QQ这个,记不得了。现在手机功能强大了,这个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投屏到电视,用手机摄像头对着自己就行啦

这两个效果差别太大了,无论是方便程度和使用感觉都天差地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有个qq电视版  现在估计都不能用了  普通免驱摄像头就行

免驱摄像头插上没有任何回应,因为没有使用摄像头的app,也不知到底装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早前记得用过视频通话,用的是电脑摄像头带麦克风的,可能就是QQ这个,记不得了。现在手机功能强大了, ...

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屏电视聊天,与举着手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网友F:
问题是没有微信TV端的app,有也是部分厂商定制的,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没有微信TV端的app,有也是部分厂商定制的,不要折腾了

也许会有的,就看后面微信有没有这意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会有的,就看后面微信有没有这意愿了

别想以后了,可以洗洗睡的,这么大用户体量只用它的APP,它对用户就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才谈的上挣钱,要是都开放其他人也用了,那他还玩啥,命根子的事情,他能交给别人?之前很多人做了模拟web版的第三方,然后都是要么你关,要么南山法院见,所以现在你看不到任何第三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