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80年代制造未开封三极管开箱,3AX31低频小功率管

楼主(2023-02-20):
网络就是好,还能买到未开封的。
当年买不到也买不起,因为我的电子启蒙书里全是这个,所以对锗管有特别的好奇感。

先前还买了一盒也是未开封同一厂家生产的3BX31C,这个比帖子里的3AX31C靓多了,是那种镀银的颜色

话不多说上图,各位看官请欣赏

测了30支

网友:
老收音机上见过

网友:
看来30个坏了1个。辛苦了

网友A:
基极电流有点夸张

网友:
黄点β值比较小,一般用绿点和蓝点的。

网友:
年代感立马就有了

网友B:
3ax31是锗管,3dg6是硅管,它俩可以做个振荡器,这是我第一个电子制作

网友:
我记得当时3dg6是2块钱一个买的,3ax31是捡的元件,你这个3ax31多少钱一个,我觉得不应该超过5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ax31是锗管,3dg6是硅管,它俩可以做个振荡器,这是我第一个电子制作

高频与低频管混搭用,你牛

网友:
多年前制作的第一个短波收音机上面用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极电流有点夸张

100uA很大吗?

网友D:
一下子被楼主拉回童年了。
我的电子启蒙是大学时图书馆的书,里面介绍的三极管也就是3AX  3DG这些,而手头能拆机拆来的三极管基本上是9014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与低频管混搭用,你牛

哈哈,那时硅管就3dg多见啊,似乎也没别的可选

网友E:
从参数检测的图表看出来,此元件参数的散离性比较大,但是它的品相极好,毕竟过去40年了。

网友:
当年的最爱

网友F:
几十年的布朗运动,还没击穿,很好了。这是一盒分两层的吗,哪有100只

网友:
一致性有点差,这东西出厂前不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十年的布朗运动,还没击穿,很好了。这是一盒分两层的吗,哪有100只

你没看后面图,后面图有显示几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参数检测的图表看出来,此元件参数的散离性比较大,但是它的品相极好,毕竟过去40年了。 ...

当年技术就那样,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厂生产的,那些校办(听说)以及不知名的小厂生产那更是入不了现代人的法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下子被楼主拉回童年了。
我的电子启蒙是大学时图书馆的书,里面介绍的三极管也就是3AX  3DG这些,而手头 ...

比9014早一些的可能是3DG201